请教怎么用autocad 画渐开线!

楼主(2006-05-23):
请教怎么用autocad  画渐开线!
请教怎么用autocad  画渐开线!
跪谢!

网友:

用Autolisp或者用VBA用程式来画。。可以上网搜一下程式。。

楼主:

2 i. ~6 @ O/ p" B (defun C:jkx  (setq pi1 (/ pi 180))  (setq po0 (getpoint " \n 请输入中心点:"))  (if (= po0 nil))  (setq po0 (list 0 0 0))   L! b(SETQ d (GETREAL "\n 请输入分度圆直径:"))  (if (= d nil) (setq d 100)   Z9 u3 O(setq step (getreal "\n 渐开线精细度(0<精细度<=10):"))  (if (= step nil); s$ Q( ]5 c y$ L (setq step    (setq rd (/ d 2))  (setq os (getver "osmode"))  (setvar "osmode"  (command "UCS" "OR" po0)  (command "CIRCLE" "0,0" rd)' z W/ `( i' g (SETQ R (* rd (COS (* PI1 20)))) ;标准齿轮分度圆的压力角为20度  (SETQ  (SETQ STR (* PI1 ST))   }(SETQ X (* R (+ (COS STR) (* STR (SIN STR)))))  (SETQ Y (* R (- (SIN STR) (* STR (COS STR)))))  (SETQ XY (LIST X Y))  (COMMAND "PLINE" XY)  (SETQ ST (+ st step))  (WHILE (<= ST 80) ;齿轮上的渐开线压力角不会超过80度  (SETQ STR (* PI1 ST))  (SETQ X (* R (+ (COS STR) (* STR (SIN STR)))))  (SETQ Y (* R (- (SIN STR) (* STR (COS STR)))))   [(SETQ XY (LIST X Y))  (COMMAND XY)* m1 R- _ o7 ?! h (SETQ ST (+ st step))   ^ (command "")   B(setvar "osmode" os)  (command "UCS" "P")   有人用autolisp写的,不知道怎么用,能给点提示吗?

网友:

又學了一招﹕)

网友:

我已经将使用方法做成录象,你下载后即可观看。
不过该程序好象有问题,最后提示“; 错误: no function definition: GETVER”,我不会修改,你再找找还有没别的了。

网友:

用PCCAD插件调入不是更简单吗?

网友:

三楼的程式有点小问题,应是这样的  (defun C:jkx () 7 r. g: w E0 o" H (setq pi1 (/ pi 180))   (setq po0 (getpoint " \n 请输入中心点:"))   (if (= po0 nil)  (setq po0 (list 0 0 0))   y% D4 a" s(SETQ d (GETREAL "\n 请输入分度圆直径:"))  (if (= d nil)   (setq d 100)     (setq step (getreal "\n 渐开线精细度(0<精细度<=10):"))  (if (= step nil)   (setq step   G(setq rd (/ d 2))  (setq os (getvar "osmode"))   (setvar "osmode"  (command "UCS" "OR" po0)   I(command "CIRCLE" "0,0" rd)   (SETQ R (* rd (COS (* PI1 20)))) ;标准齿轮分度圆的压力角为20度   (SETQ   (SETQ STR (* PI1 ST))   (SETQ X (* R (+ (COS STR) (* STR (SIN STR)))))   (SETQ Y (* R (- (SIN STR) (* STR (COS STR)))))   (SETQ XY (LIST X Y)) 1 A& O' j; o E6 T(COMMAND "PLINE" XY)   (SETQ ST (+ st step)) . @! ` X. Y, q z7 j" @, t(WHILE (<= ST 80) ;齿轮上的渐开线压力角不会超过80度   i(SETQ STR (* PI1 ST))   (SETQ X (* R (+ (COS STR) (* STR (SIN STR)))))  (SETQ Y (* R (- (SIN STR) (* STR (COS STR))))) 4 h; d S7 i! {(SETQ XY (LIST X Y))  (COMMAND "PLINE" XY)  (SETQ ST (+ st step))     (command "" (setvar "osmode" os)   L(command "UCS" "P")

网友:

楼上的程序也不对,运行后   }2  命令: jkx7 U"   请输入中心点  请输入分度圆直径:100  _) y5 R 渐开线精细度(0<精细度<=10):5  UCS  当前 UCS 名称: *世界* 3  输入选项   [新建(N)/移动(M)/正交(G)/上一个(P)/恢复(R)/保存(S)/删除(D)/应用(A)/?/世界(W)]   <世界 指定新原点 <0,0,0>:  命令: CIRCLE 指定圆的圆心或 [三点(3P)/两点(2P)/相切、相切、半径(T)]: 0,0  指定圆的半径或 [直径(D)]: 50.00000000000000  命令: PLINE( o1 x: ? ^0 u/ [( X0 j 指定起点 当前线宽为 0.0000  指定下一个点或 [圆弧(A)/半宽(H)/长度(L)/放弃(U)/宽度(W)]: PLINE  需要二维角点或选项关键字。   错误: 函数被取消

网友:

我还没用过,不知道你们说的是不时能行。有时间我一定要试试。

网友(2015-04-01):
擦,只是点了一下~~就扣了我10点威望,总的扣了我20威望~~~心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