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锻件如何加工---[请教]

楼主(2006-05-23):
有一个锻件加工,材质为42CrMo,主形状为方形,规格为1000×1000×1000。有一贯穿方孔,规格为360×140,方孔内平面粗糙度为1.6。不知如何加工,盼各位高手不吝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

钻穿丝孔,线切割成形,如果粗糙度达不到可选择慢走丝,不过1.6普通线切割就可以胜任的,别忘了砂光氧化面哦

网友:

精镗就可以

网友:


网友:

2楼的,线切割机恐怕不能承受这个工件的重量吧,再者这么大的线切割机很难找哦.而且很容易断丝.
方孔用镗的方法恐怕也不行,用铣头又没有这么小的.
建议先钻孔,方孔四周留量,然后做工装在刨床上粗刨(如果没有足够大的插床的话)、精刨(留量),
再做研磨工装研到要求。
不过我没做过。不知道行不行哦。。。:)

网友:

这个孔,现在的线切割技术应该还不行..
单纯精镗好象也不行了..刨床宽140这个面应该行,因为刀架能过360的高度,但360这个面,恐怕也不行,另外,刨床要进给1米的距离...同理插床....
有几个方法.....
1.用拉床,方孔拉刀,效率较高,但须设计专用拉刀......
2.电火花or超声波加工..适用各种异型孔,但1米的深度,效率是个问题....
3.听说过有用镗床配专用夹具来加工方孔的..应该是一种范成法..车床上也有用的...不过形状精度有限,楼住没提供类似圆角半径的参数..不过我仅在加工手册上见过,没自己用过....
呵呵,欢迎高手指教....

网友(2008-11-04):
镗刀能镗方孔吗?

网友:
拉床成本太高了吧

网友:
不知道这个零件是干什么用的,我觉得设计有点不合理。如果有1米大插床的话,可以先上镗床,再用大插清根;如果允许在方孔的四个角存在清根孔的话,能直接在镗床上加工成;再则,要不就得想办法在大刨床做加长刀杆,模仿插床加工了。

网友:
自制一角向铣头杆,一头连在镗床的主轴上一头支在尾座上,工作台进给,端面铣刀盘铣削,光洁度还嫌不够的话可以留余量最后全尺寸飞刀光刀。

网友:
线切割达不到要求 代价太大
拉削不个错的选择
光洁度完全没问题

网友:
拉削,还可以

网友(2022-05-14):
拉销可以重点考虑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