椭圆怎样用变量编程?---[请教,有图]

楼主(2006-05-23):
各位大虾:

 请教椭圆怎样用变量编程?

' j w/ k- \9 s

请看图纸

 `

楼主:

希望大家集思广益,帮我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不用宏程。也可以用近圆法加工。。。不过要在MASTERCAM上画图。。。

网友:

你找《全国数控大赛试题精选》机械工业出版社的看看,上面有很多编椭圆的程序,

楼主:

谢谢了

网友(2006-10-17):

#1=50
#2=25
#3=0
N1 WHILE  [#3GE0]GOTO6
N2 #1=#1-0.1
N3 #4=25*SQRT[#1*#1-#3*#3]/50
N4 G01X[2*#4]Z#3F100
N5GOTO1
N6M30

网友:

公试:X平方/长轴半径的平方+Y平方/短轴半径的平方=1

网友:

端面椭圆程序FANUC
#1=50
#2=25
#3=0           起始角
#4=0.5        角增量
#5=90             终止角
WHILE[#3LE#5]DO1
#6=2*#1*SIN[#3]
#7=#2*COS[#3]
G01X[#6]Z[#7]F0。2
#3=#3+#4
END1
G00X

网友(2009-09-02):
很简单 想要FANUC程序的话M QQ82151415

网友:
6#9#很棒,看到的话加我262911266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