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普通车床进行仿真,用什么软件比较好?---[请教]

楼主(2006-05-23):
对普通车床进行仿真,要求是三维的,而且能对加工的工件进行尺寸测量。教学使用。用什么软件比较好。万分感激!!!

我要做的是对普通车床实现虚拟加工,类似于驾校用的虚拟驾驶。要开发这样的系统用什么软件比较好?

OPEN GL,ARX哪个比较好?还是用其它的开发软件。

7 h$ c6 `1 _ v

感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

数控车床仿真器 全功能正式版(GSK928TC)

, I2 S d

够用吗?

网友:

尽责,好斑竹!

楼主:

我要做的是对普通车床实现虚拟加工,类似于驾校用的虚拟驾驶。要开发这样的系统用什么软件比较好?

感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

谢谢,有GSK928TE的吗

网友:

楼主要开发系统的话,3d编程部分基本上有两个选择opengl和directx。这两个并不是软件,可以说是一套3d图形API函数,用这些函数你可以建立自己的三维世界。opengl比较容易入门,但是要精通绝不是几个月的事。ARX是autodesk公司推出了一种新的面向对象的软件接口arx(autocad runtime extenstion)。该接口以vc++为开发语言,arx库为开发工具,采用面向对象的编程方法且支持mfc编程。我是不了解了。但是因为是基于CAD的,应该更适合机械行业吧。也许有很多函数都做好了。而在opengl里除了基本图形函数什么都要自己编写。但我还是更倾向于使用opengl或directx来开发程序,因为自由度更高,而且opengl和directx很通用,比如编写3d游戏什么的。

回楼上GSK928TE没有啊

网友(2006-10-17):

gsk928特小,才两兆。想弄个大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