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头螺栓A型和B型有什么区别啊

楼主(2006-05-23):
哪位大侠知道

网友:

上面为A型,下面为B型

网友:

whlucy 真好:)

楼主:

手册上有的,我想问的是什么时候用A型,什么时候用B型,两者的价格有区别 或是安装方式有区别 还是强度有区别 为什么不统一起来呢

网友(2006-11-04):

主要是加工方法区别

网友:

A型螺纹是采用缩径技术加工的,B型是采用等径技术加工的!

楼主:

哪个好呢 要问就问透

网友:

你还真能坚持啊,那有逮个老鼠死打的?

国标是有规定,A和B什么时候用那种都有,

而且你没学过材料力学啊?

A型中间细那肯定会出现应力集中啊,手拉肯定不如B型啊。

 x3 X% A

B型中间直径一样,这样螺栓弯曲的时候不像A型弯曲那么厉害,其他原因自己拿材料力学的书好好看看吧。。。。

网友:

昏死,被你气的说都说反了。。。

反正自己拿材料力学去看看就知道哪个好了。

具体选型的时候一个是厂家可以规定,一个是按照标准推荐。再就是按公司习惯了。

至于两种的价钱应该也有一定区别,所以得综合考虑。

网友:

一种是可以定位的,一种是只用于紧固的。缩径无定位功能,根据不同需要选用。比如连杆用螺栓一定需要定位的,否则容易产生不对正。适用于精度较高的铰制孔。

网友:

A和B型双头螺柱在使用上是所区别的。A型拧入深度是受限制的。B型是不受限制的。

可在螺母上焊个把手,用双螺母法拧紧双头螺柱.

再说点其他的

 Y7 q

双头螺柱是用在经常要折卸零部件之间的联接,短头拧入主体(A型拧入深度是受限制的,故自锁性好,还能控制伸出端长度), 长端露出用螺母与其他零件联接.因经常要折卸,螺纹免不了要损坏(磨损,滑扣),调换很方便(调螺母,螺柱) .

为什么不用螺栓呢?因为螺孔是钻在主体上,万一把螺纹弄坏了,维修是很麻烦的,调螺栓,修螺孔(1,扩大螺孔;2,堵死再加工螺孔;3,换个位置再加工螺孔)

网友:

我们用的是A型,在有冲击震动时A型更好一点,中间定位可以减小震动,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仅供参考! 楼上"三只脚的猫用写字板写字"说的很好,有的地方不能用螺栓只能用双头螺柱

网友:

特殊地方的安装要求.比如,需要固定的地方,你用螺栓无法安装的时候,你就会想到它了

网友(2010-11-10):
谢谢,学习了,其实我刚才仔细看来A型和B型的图,A型中间无螺纹那段是和螺纹的大径一个尺寸的,所以旋入的尺寸有限制,而B型则是尺寸和螺纹小径一个尺寸所以能旋入,但是对于三脚猫说的“由于拧入深度是受限制的,故自锁性好”我感觉不能成因果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