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2.0厚的钢板焊接一个800见方的箱子,每个面都有变形---[求救]

楼主(2006-05-23):
用2.0厚的钢板焊接一个800见方的箱子,每只箱子,每个面都有变形,老板生气了,我没办法了,只有求救了。

网友:

呵呵,高手也有犯难的时候了。

楼主:

唉,开平板,恐怕上帝也帮不了我。

网友:

用角铁作800见方的架子,然后往上面焊铁板,不知道行不?

楼主:

无框架,满焊。

网友:

变形之后,校正看来是不可能了!!!像四楼说的那样另作吧!!!!

网友:

先点后焊,分段焊接!!!

楼主:

就是这么干的,不然都焊成球了。氩弧焊都上了,就是不行。

网友:

用亚弧焊,放在水里焊。试试看!

楼主:

我觉得首先应消除钢板的应力,可惜厂内条件有限。

网友:

不变形才怪呢

网友:

y没骨架吗

网友:

热应变,哈哈,我们一般是用骨架点焊固定后再焊,冷却后拆掉骨架

网友:

可用同样钢板折成U型骨架,点焊在内部,然后拼接.

网友:

还有,可以用气焊试试,我觉得应该能行,如果气焊师傅的技术还不错的话!

楼主:

我们试过“用骨架点焊固定后再焊,冷却后拆掉骨架”的办法,去掉骨架后该变还变,没有作用,准备尝试折弯,只有一道焊缝。

网友:

你的料是什么样的啊?是不是全部都是方块?
先两块刚板焊成90度的再校正变形,做两个这样的。再焊成4边形的桶状校正,再焊两边

网友:

我建议你用折边的办法,但折边有圆弧,不能够成直角。

网友:

干嗎非要焊接 ﹐折彎不行么?
而且不要骨架﹐除非是鑄鐵﹐2mm基本都會有熱變形的﹗

网友:

你去找高级汽车钣金工看一下,用气焊加热变形箱体,然后用湿棉纱蘸水迅速按在加热处,有可能将变形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