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0T对刀过程

楼主(2006-05-23):
一、980T对刀过程

2 p/ G: n& x x$ p; [2 Y7 z

1、  1号刀(把一号刀设为基准刀),远离工件换刀

[程序]——录入方式——T0100——按[输入]键——再按[循环启动]

Z轴:[手动]方式——车Z轴端面,X轴方向退出Z方向不变——[录入]方式——G50[输入]键——Z0.0[输入]键——再按[循环启动]键。

X轴:[手动]方式——车X轴端面,Z轴方向退出X方向不变,移动到安全位置停主轴,测量外径——[录入]——G50[输入]键——X外径值 [输入]键——再按[循环启动]键。

2、  2号刀:

+ m L

[程序]——[录入]——T0200——按[输入]键——再按[循环启动]

' e$ o6 K4 ] G3 a' L8 z

Z轴:[手动]方式——刀尖碰Z轴端面,碰到即停,——[刀补]——[录入]——光标移止102处,——输入Z0.0[输入]键。

X轴:[手动]方式——刀尖碰X轴端面,碰到即停,——[刀补]——[录入]——光标移止102处,——输入X轴外径值,按[输入]键。

3、  34号刀的过程与2号刀相同,只是要把光标移至103104处。

4、  检查对刀是否正确:

    [程序]——[录入]——T0202——按[输入]键——再按[循环启动]

——输入X30Z0.0——按[输入]键——再按[循环启动]

注意:1、在对234号刀时,输入值时要加小数点,如测量X外径是28,但输入时要输入28.0,否则对刀失败。

2、对螺纹刀时,先对X轴,再将Z轴退出,向X轴进1个丝,再对Z轴,这样对刀较准确。

3、对刀后不能使用手动换刀键,否则对刀失败,刀补被清除。

fficeffice" />

二、980T中途崩刀,重新对刀和中途加工是办法。

1、  重新对刀:磨好刀具安装好后,清除刀补再一次对刀即可,若为基准刀崩刀,在程序里改成T0101[刀补]101处输入方法同非基准刀。

2、  中途加工方法:在编辑方式下,把光标移到所要加工的程序下,然后再手动方式下转动主轴,开冷却液,最后进入自动方式,按[循环启动]加工。

三、980T刀补的修改

   由于第一次对刀误差,可通过修改刀补使工件达到要求尺寸,修改方法:

1、绝对坐标输入法:根据大减小,小加大的原则,在“001~004“处修改,如:2号切刀切槽直径大了0.1mm,而在002处是    X3.8,可输入X3.7,减少2号刀补。

( l) P ^: K/ X

2、相对坐标法:如上例:2号刀X轴刀补可输入U-0.1,即可。

0 F0 N9 k+ U x Z3 h

* t h

928TA对刀过程

1、  1号刀(把一号刀设为基准刀),远离工件换刀

     系统在手动状态下输入T10,清除刀补,转动主轴。

  X轴:[手动]方式—— X轴端面,Z轴方向退出X方向不变,移动到安全位置停主轴,测量外径,—— [命令]键,再按‘2设置坐标‘,—— 输入X外径值,—— 按两次[回车],自动返回手动方式。

+ Q9 f! a' a \) {0 G9 k0 I

Z轴:[手动]方式——  Z轴端面,X轴方向退出Z方向不变——按[命令]键,再按‘2设置坐标‘—— 按一次[回车](跳过X坐标的输入),—— 输入Z0.0—— [回车]键。

 t4 A8 {

 O( _

2、对2号刀,远离工件换刀:输入T20

, x" Z C r

X轴:[手动]方式 —— 刀尖碰X轴端面,碰到即停( 在靠近处可用单步方式)—— [命令]再按“3试切点“—— 自动返回手动方式—— 再按[命令]找’4X试切数‘—— 输入直径值,按[回车]自动返回手动方式(排刀架在一次回车后要输入刀位号2)。

 H

Z轴:[手动]方式 —— 刀尖碰Z轴端面,碰到即停—— [命令]再按‘3试切点‘——自动返回手动方式。—— 再按[命令]找“5Z试切数“—— 输入直径值,按[回车]自动手动方式(排刀架在次回车后要输入刀位号2)。

3、对34号刀的方法与2号刀相同。

 r/ F8 A: T

注意:每次对刀前都要清除刀补,即输入“T10”,“T20”,“T30”,“T40”。然后对刀,而在程序中要调用刀补“T22”,“T33”,“T44”。

1 M5 \8 ? O2 Y- S% u' V

二、修改刀补:

 ^% p u9 k

  由于对刀误差或是刀具磨损造成工件尺寸不准确需修改刀补:

- { |

1、  直接修改程序数值,

2、  使用G93偏置,

& h n. a! M2 C

3、  修改参数,13~20号参数均是1~4号刀的刀偏,修改之前清除刀补,退回主菜单,按“6”参数设置,找到对应刀具的刀偏,按大减小,小加大原则修改,然后按“回车”结束。退出参数区,回手动状态,输入刀补值,修改完毕。

如果修改的是基准刀,应在程序里改成“T11“,其他相同。

 三、中途崩刀,重新对刀办法和中途加工办法:

1、  只需装回原位,清除刀补,重新对刀即可。如果是基准刀,只能按试切刀方法对,程序中调用1号刀时应为“T11“。

2、  中途加工:

(1)       用手动换好相应的刀具,并将刀尖移动到要加工的位置,如:要从N100段开始加工,就应将光标移到N100程序段,刀尖停在N90段的坐标上(否则坐标系错乱),手动转主轴,开冷却液。

(2)       进入自动方式,按“命令comm ——”2编辑“——将光标定位到加工位置对应的程序段。退出编辑返回自动方式。

) L8 _: r/ q Z5 v4 R d7 L; ]

(3)       用“命令comm“——”4空运行至当前程序段“,系统自动从程序开头空运行至当前程序段停下。此时按”循环启动“浆即可中途加工。

(4)       注意:要保证中间开始加工位置和选择的程序段的编程位置一致。

 R2 J9 ~

( F, b% _" M [+ X0 t

' h5 \" \ F

一、928TC对刀过程

0 k D

1、  1号刀(把一号刀设为基准刀),远离工件换刀T10清除刀补

$ ] @: B8 {/ i. C

  X轴:[手动]方式——车X轴端面,Z轴方向退出X方向不变,移动到安全位置停主轴,测量外径,——按[输入]键——输入X外径值——按[回车]键。

6 e( } i7 r( ]: ?

Z轴:[手动]方式——车Z轴端面,X轴方向退出Z方向不变——按[输入]键——输入Z0.0——按[回车]键。

2、  2号刀:清除刀补T20

 m: {0 x1 P! e

Z轴:[手动]方式——刀尖碰Z轴端面,碰到即停——按[K]键——输入Z0.0——按[回车]

X轴:[手动]方式——刀尖碰X轴端面,碰到即停——按键——输入X外径值——按[回车]

3、  34号刀的方法与2号到相同。对刀前必须清除刀补,T10T20T30T40,程序中必须把刀补加上,T11T22T33T44

二、刀补的修改

   由于第一次对刀误差,可通过修改刀补使工件达到要求尺寸,

修改方法:

, l% w c Z5 W* `

进入“刀补“状态,有光标上下移键移到所需改变的刀偏上,按输入”键,显示一个高亮块,按“大减小,小加大”的原则修改刀偏,如果输入错可按光标格键取消,按“回车”键确认,修改完毕。

7 i B

 D* D

/ x Z

螺纹前后余量段的计算公式:

L1(螺纹开头)=s*p-1-lna/1800s*p/400(当a=0.005

L2=a*p/1800

S——主轴转速,单位r/min

P——螺距mm

a——螺纹的容许误差

3 G- W x

         a

   -1-lna

0.005

4.298

0.01

3.605

 U7 j

0.015

3.2

0.02

2.912

L1=0.0015SP

  L2=0.00042SP

( Y t

网友:

谢谢,太有用了,能提供一些928TA的编程方面的实例吗?

网友(2006-06-24):

请问G71在GSK928TA上用吗,我试了一下,出现E8错误.

网友(2006-11-05):

你说的这是试切对刀,这重方法好普遍.不知道你会不会标刀对刀,我也不是很清楚,不知道可否交流一 下啊?

网友(2008-05-13):
和我见的广数对刀不同呀,

现在广数以980TD多,那个对刀就正常对!928TC就和楼主一样!TC好像有刀被画面,不要在原来上面改,要按 修改   键     !

网友:

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