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尼孔尺寸大小的设计---[请教]

楼主(2006-05-24):
就像打针用的针管的活塞

一端有个阻尼孔,问阻尼孔的尺寸多大,才能有阻尼作用?

4 @/ n7 V0 J o

设计的依据是什么或者在什么地方可以找的到!

网友:

请看一看液压方面书!

网友(2007-12-28):
楼主好,我感觉你说的阻尼孔的大小和所选阻尼介质有直接的关系,,

网友:
问题没说清,和阻尼介质有关,液体的粘度,可根据伯努力方程计算.

网友:
阻力孔的大小,根据阀的结构来决定的.如先导式溢流阀,阻力孔的太小,一般是0.4MM,如果过小,先导流量小,压力上升的很慢总之,阻力孔的太小是决定阀动作的反应快慢.要找液压设计手册的相关资料,各种类型的阀,对于的阻力孔都有标注

网友(2010-01-19):
可以压力流量公司计算了

网友:
一般选择阻尼孔,首先要确定通过阻尼孔你要达到什么目的,(如缓冲、压力反馈等)然后才能进行选择计算,它一般和阻尼孔直径、长度、截面形状、油品粘度、工作温度有关。

网友(2010-11-19):
请问有没有相关的书籍可以借鉴?

网友:
液压流体力学,盛敬超编,1982年。看看这本书。

网友:
手册上应该有吧,找本内容全的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