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级油缸要修改设计---[请教专家]

楼主(2006-05-24):
去年搞了一只三级油缸的设计(只有一级可自动回程),主机的使用和论证过程都挺好(附件方案图)。现在主机厂家又要求在不改变外型尺寸的情况下全部要自动回程。盼经验丰富的专家们帮我想想办法,给我做一方案。

我现在已做了一个方案,请大家再能出几个方案。只想找一个工艺性较好的。

网友:

我的想法是在每级活塞的前部钻油孔。因要求尺寸不变,油孔的加工位置可能要稍偏在活塞上面。第二,三级为了活塞能有作用面,可能要在现在基础上加工比活塞外径小的台阶。

楼主:

关键是进出油口的位置,我的想法只有把进出油口的位置装在最小的活塞杆上才能实现,但工艺性不好。是否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

这个实在太难了,我也觉得只有你这个方案了。

网友:

我这生产一种三级油缸,油口全在缸筒上的,可不知怎么给你。 是CAXA版本的,不知007用哈软件哈,怎么上传呀

楼主:

5楼的.非常感谢.请你在附件上传.或发到我邮箱:zhouyouhai007@sina.com

网友:

油缸

网友:

油缸,还有徐工油缸厂现在生产的一种等推力油缸很有新意,各位可以去咨询下,

楼主:

exb文件, 我打不开.我也不知用什么软件打开.

网友:

华正电子图板软件有98版、2000版、2000V2版及华正3D版几种,由于文件格式都为.exb,它是不能直接进入以DWG标准的各版AutoCAD软件的。但它能输入/出DWG文件,(2000版),或者统一用DXF文件格式输入/出,由AutoCAD2002接受。不过由于各自版本的差异,数据转换过程中,可能发生特征丢失,例如线型改变,颜色改变或汉字乱码等现象。有些问题可以用人工纠正。不过在处理过程中,注意中心线型不要重复画图,有时会发生打印"死机"现象。

[海哥,这是我查到的,供参考。]

楼主:

谢谢老鹰,随时都在帮助我.

网友:

007的CAD是什么版本的呀,我转化个传上来

楼主:

非常谢谢.我用的AUTO CAD2004.

网友:

华正电子图板软件2005企业版,它能直接打开进DWG标准的各版AutoCAD软件的,并进行*.exb和*.dwg之间的批量相互转化.不过由于各自版本的差异,数据转换过程中,可能发生特征丢失,例如线型改变,颜色改变或汉字乱码等现象。

网友(2006-06-23):

较成熟方案提供参考(不知是否能传出)

楼主:

谢谢15楼的,下了,很有参考价值.

网友:

可以在活塞杆(缸筒臂)上打深孔过油,有的加工设备可以打6毫米孔深1500

网友(2007-05-12):

其中的密封件建议采用派克的BA 规格,压力范围更广

网友(2007-09-10):

我想问一下,这种多级油缸怎么设计计算最大内径,最小内径的
我有个2级油缸,要顶1.5t的物体,大概第一内径要多少,第二内径要多少?谢谢!

网友:

最小的内径的缸要满足你负载要求,然后往外安排就行了(当然要按照标准缸设计,要不然密封件不好买)

网友:

等推力油缸是不是就是多节双作用液压缸啊??

网友:

不是,等推力油缸是推力和拉力几乎相等。双作用多节液压缸是用在需要行程长而安装距要求短的场合,拉力和推力不相等。

网友:

等推力油缸的工作原理是什么样的啊
有没原理图啊

网友:

活塞面积和活塞杆截面积比为2:1,采用差动,就是等推力了。

网友(2007-10-20):
多級油缸

我單位急需符合下列條件油缸

网友:
多級油缸

我單位急需符合下列條件油缸;
1.>伸長速度3m/min--6m/min.收縮速度越快越好.
2.>載重量1oooKg.
3.>伸長長度立式6000mm.臥式3000mm.
4.>起始長度1500mm.
5.>起始位置與最長位置載重中心線同軸度小于2mm.
6.>無級數要求.
聯系電話13607412518

网友(2008-10-24):
有哪位高手有两极等推油缸的资料!学习了。

网友(2009-10-09):
我也想看看
 10# 老鹰

网友:
油缸油缸油缸油缸

网友(2011-03-30):
谢谢啊。我正在找多级油缸的设计。参考一下

网友:
比较成熟的多级双动缸就两种。1:活塞上面油孔台阶,复位时利用一根通心管供油给最后一节的活塞,一般都是3节缸时用的,行程太长很难保正通心,容易内漏,但加工简单。2:缸筒上打孔(也可以用两个缸筒套起来里面那个铣槽,这样成本低)利用缸筒上的孔供油给最后一节的活塞,行程可以很长,3节以上的,同心度好,不容易内漏,但加工难度大,成本高。看情况任选一种。两种都是油口在缸体上的。单动就不介绍了,那个简单。

网友:
伸缩油缸是怎么设计的啊

网友(2011-05-30):
这个确实有点难改哦.......................

网友:
多级双作用油缸的最大难度就是油道,筒壁的油道,也就是加工问题了。
解决这个问题,结构其实很简单

网友:
海哥真男儿。

网友(2012-04-12):
长见识了,学习中。。。。。

网友:
看一看,学一学,研究研究

网友:
双作用多级缸的设计时进出油口放在活塞杆上就行了

网友(2012-09-20):
  请教各位,小直径长行程的多级油缸该如何密封?如2M的行程,内径只能是80mm?遇到了一个难题,活塞杆不需要多少轴向的推力,只要求有足够径向的抗压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