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SI1144对照国标是什么材料---[请教]

楼主(2006-05-24):
问题如标题,请各位指点。热处理要求碳氮共渗.009英寸。能用国标什么材料代替。

网友:

1144是一种美国易切削钢,目前国内无此牌号与其对应(还未形成标准)。国内钢铁集团已开发出这种高硫钢,但年产量仅有1000吨,估计也不好买到。这种钢除了切削性能很好外,力学性能要求不是很高,和我国的优质碳素钢差不多,不知用在何处,一般用45#说可代替。仅做参考!

网友:

易切
削钢

        国标Y40Mn=老美C1144

应该是这个!

网友:

楼上说的对,如果相近选择的话,Y40Mn可代替1144,但两者并不完全等同。Y40Mn比45钢相比,可提高刀具寿命4倍,提高生产率30%,但是不好买。具体用何种材料,请楼主自选。

楼主:

我也查过资料了,对应国标没标准,最接近的只有Y40Mn,但Y40Mn不普遍。所以我们和供应商商榷后使用40Cr,但40Cr不易切屑。对了,忘了说了我们加工齿轮用。热处理要求:1144(碳氮共渗.009英寸,HRC54),40Cr(高频淬火54)各位大虾感觉如何?

网友:

你们要的量大不大?如果大可以找钢厂订,我们也曾经用过稀有材料,也是找钢厂订的,只要年用量大他们还是很乐意的!我觉得如果从成本(包括材料和所有加工费)来看,量大用40Cr不划算,你要知道它们两种材料的价格差,还有加工效率差,加工成本差.这些一算起来就差多了,呵呵,我是做重工业机械加工贸易的,仅供参考哦!

楼主:

加工量不大,但可以赚美国人的钱就一定要进行到底。对吧!

楼主:

加工量不大,但可以赚美国人的钱就一定要进行到底。对吧!!

网友:

如果是加工齿轮用的,用20Cr就可以了,这种材料好加工,40Cr的话就不用碳氮共渗了,可直接淬火达到硬度要求。

网友(2007-11-23):
AISI1144对照国标是什么材料---[

是易切削钢,现在有供,产地上海

网友:
回复 网友A:

AISI1144到何处买
   请问各位楼主:AISI1144到何处买,多少钱一吨/它的材料屈服力和抗拉强度等性能,以及热处理用什么方法好<本人主要用于电机轴类>
  成分:04-0.48C,1.35-1.65Mn,0.04maxp,0.24-0.33S
        我的QQ42646031

网友:
目前国内无此牌号与其对应,这种钢除了切削性能很好外,力学性能要求不是很高,和我国的优质碳素钢差不多

网友:
AISI 1144=SUM43 我公司有得買,找我吧,

网友:
我公司的材料全部國外進口,QQ聯系 2957591﹔

网友(2011-08-21):
请问,STRESSPROOF是什么意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