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压变量泵能否实现空载启动?

楼主(2006-05-24):
请专业人士解答一下,恒压变量泵能否实现空载启动,为什么!谢谢

附上:液压传动简明手册

网友:
Re: 恒压变量泵能否实现空载启动?液压传动简明手册下载

一般不行,除非你的泵有防止气蚀的相关结构

网友:
Re: 恒压变量泵能否实现空载启动?液压传动简明手册下载

恒压变量泵在空载情况下,其工作模式和定量泵一样,其排量在最大状态,启动和正常泵一样,

网友:
Re: 恒压变量泵能否实现空载启动?液压传动简明手册下载

空载就是负载很低的情况,但泵还是有一定压力的,就是压力很小而已是可以启动的,我用了国外很多液压泵没问题的,有时液压油管损坏,没有负载短暂运行,泵也不会坏的

网友:
Re: 恒压变量泵能否实现空载启动?液压传动简明手册下载

好老哦

网友:
Re: 恒压变量泵能否实现空载启动?液压传动简明手册下载

我虽然没有工作过,可是我曾研究过这个恒压泵,我觉得可以空载起动,因为在空载起动时,系统地压力不高,此时恒压泵的变量机构处于最大变量位置,也就是说泵的排量是最大的,此时的恒压泵的工作状态与定量泵无异。因此,可以空载起动!

网友(2006-09-17):
Re: 恒压变量泵能否实现空载启动?液压传动简明手册下载

空载启动时泵的负荷最小!
当然可以空载启动,
另外还可以长长时间工作!!!
因为我就是搞泵设计的!!!
特别是恒压变量泵,
设计过多种型号!

网友:
Re: 恒压变量泵能否实现空载启动?液压传动简明手册下载

是可以空载起动的不会对泵有什么影响的

网友:
Re: 恒压变量泵能否实现空载启动?液压传动简明手册下载

谢谢楼主 分享液压传动简明手册!

网友(2007-02-23):
Re: 恒压变量泵能否实现空载启动?液压传动简明手册下载

前面网友的意见是对的,恒压泵是可以实现空载启动,这可以从两个角度考虑:
1)恒压泵在未达到其调定值时,是最大排量的定量泵。而选用恒压泵的系统,一般是低压高速度、高压慢速度这种类型,所以,起动时一般不会有什么负载。
2)如果是其他情况,例如起动时尽管没有达到恒压泵的调定值,但有相当的负载压力。这时,可以考虑将泵外的系统安全阀选用电动卸荷式的(例如通电卸荷,失电起压),就可方便实现空载起动。

网友(2008-02-16):
谢谢楼主的资料
可以正常下载 解压
附带目录

网友:
可以空载启动,负荷很小,主要取决于你回路上是怎么控制的,负载不需要工作的时侯,是否是卸荷状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专业人士解答一下,恒压变量泵能否实现空载启动,为什么!谢谢

附上:液压传动简明手册

恒压变量泵当然可以实现空载启动。
1.当你的系统配置了电磁卸荷压力阀时,你就可以得到空载启动。此时泵是处于大流量低压(约几bar)的状态。
2.当你的恒压变量泵有压力遥控口时,如你在遥控口接一DN6的电磁换向阀,你甚至于可以得到几乎为0压力、0流量的启动状态。

网友(2008-03-29):
启动的时候把压力口的油直接泄回油箱就好了,待运转几分钟后在建立压力就可以了。

网友(2008-10-03):
可以空载启动,我这有这泵空载启动没问题,具体的理论知识我说不好不敢乱说

网友(2009-05-02):
可以空载启动我单位一直都是这样的

网友:
可以空载启动,我设计的液压站在油泵启动初期都是不待载荷的,没有见过代载荷启动的。

网友(2009-10-15):
江苏沙钢集团荣盛转炉铁水预处理液压站,泵起动时电磁溢流阀带电溢流3秒,让泵无负荷起动

网友:
恒压泵是可以空载启动的,对泵不会有不良影响。

网友:
能空载启动,而且功率大一点的恒压泵一般都是空载启动后再加载的。

网友:
啥时候积分才能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