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中螺纹怎么画?---[求助]

楼主(2006-05-24):
如题!!!请大家帮忙解释详细点!!!

网友:

首先做出螺纹线,这个应该会吧?然后再以螺纹线一个点做个平面,在这个平面上画出螺纹的形状,以这个草图做轮廓,以螺纹线为路径,扫描。

网友:

雨凡发的高级培训教材里面,有一个练习应该包含做螺纹,有空可以看看

楼主:

谢谢翔天!!!

网友(2006-09-02):

我一般都用螺纹装饰线

网友:

如果希望能在立体图中形象表达,那就沿螺旋线扫描切除!
如果只是想在立体图中大致表现一下,而且工程图中还需要有螺纹线的表示用螺纹装饰线就OK了!

网友(2008-12-04):
Solidworks中螺纹怎么画?

网友:
螺栓用螺纹装饰线也一样,孔用螺钉孔,挺好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是不是版本的原因,所添加的螺纹孔只显示普通直孔而非螺纹孔,请教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管螺纹怎样画?

麻烦说的详细点!最好有图

网友:
首先做出螺纹装饰线,这个应该会吧?

首先做出螺纹线,这个应该会吧?然后再以螺纹线一个点做个平面,在这个平面上画出螺纹的形状,以这个草图做轮廓,以螺纹线为路径,扫描切除。
注意啦:最后为扫描切除,而不是扫描。

网友(2010-11-20):
初来者,没积分,看的模棱两可,传的东西又下不了,自己琢磨吧。。。

网友(2011-04-17):
这么插入装饰螺纹?谢谢啊

网友:
最好能有动画具体看就更好了哦

网友:
自学网有你要的答案。你可以到那学

网友:
哪位高手请赐教,并贴图,谢谢!

网友:
嘿嘿  兄弟 你可以看看帮助 !!!!

网友:
不大明白  来个好老师

网友(2014-12-19):
SW做的螺帽!

网友(2015-10-09):
引用 网友B:

怎么装饰的?能详细的说下嘛?

网友:
直接插入  螺纹装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