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加工坐标计算方法?求!

楼主(2006-05-25):
请问那一位数控高手,能不用电脑绘图来找数控加工图的坐标点.除了用方程和三角函数外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快点计算坐标点呢?请高手帮帮忙!多谢!

网友:

加工复杂的工件或模具的程序都是电脑自动生成的

网友:

CAD之类的制图软件。

网友(2011-06-28):
复杂的自动变程。俺那简单的二维也是自动编程呀。手工编程主要是修改,使程序简单、可行、高效。

网友:
最起码电脑要装CAD软件才能够进行

网友:
一般情况下我比较支持人工编程,

网友:
画图呀,很简单很准确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