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材料?---[请教]

楼主(2006-05-25):
有哪位哥哥OR姐姐知道

3/16``*5/8``Bar stock,HDHC VPN 90 Copper-500kg.
0.5mm Winding wire insulated toClass H standard,[180 deg C].300kg

. ~: g4 x ]$ |8 e E# l

这是什么材料吗?可以用什么材料代替?

谢谢了。。。。。。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

有哪位大蝦知道嗎?

楼主:

你晓得的就帮个忙。小弟在这先行谢过了。。

网友:

应该是两种材料,
前者铜棒;后者是漆包线

楼主:

在这先谢谢小艾了。。
不知还有没有别的说的。。

网友:

小艾基本说对了,前者是一种热挤压铜棒,规格是3/16``*5/8``,重量是500KG;

后者说的是一种H级绝热金属线,可而温180度.

网友:

笑笑大哥,这些资料您是从哪里查的啊?
能不能指点小弟一下,好让小弟提高一点?
期待ING

网友:

云峰,有一本陕西出版社出版的<材料应用手册>,这本书上有各国的材料及应用.我这只是参考,不知是否还有更好的参考书.

网友:

謝謝笑大哥﹐小弟有時間也去天圖買一本回來學習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