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问题:怎样使孔特征的注解文字不显示出来?---[请教]

楼主(2006-05-25):
哪位知道怎样使孔特征的注解文字不显示出来?

网友:

这个问题我以前也没注意,刚刚看了一下,
先选择孔特征,  编辑  里面选择  设置  ,里面有NOTES(注释)选项,选择DELETE(删除),就可以了。

楼主:

这样的话就无法恢复显示了,是否有一个系统变量控制NOTES的显示与不显示?

网友:

点中注释  直接删除  也可以恢复的

网友:

没有发现这样的功能哦,只知道工程图里可以通过 视图的显示/拭除 显示3维里存在的注释和插入注释来实现,在3维里就只有插入和删除拉

0 Q ~6 [, r1 o c+ z/ W$ y

要是有点话应该会见过的吖。

网友:

功能>选项>3D注释   点点看
一般我是点中注释直接删掉

网友:

恩,要有方法的话也应该在CONFIG里设置了

网友:

设置模型树结构配置文件,选择注释。保存配置文件为:tree.cfg,在到config.pro文件里面指定tree.cfg的路径,每次启动后就会加载tree.cfg文件。这样在你的模型树里面就会有注释了。点击右键选择拭去即可。

网友:

xiexie

楼主:

good

网友(2008-04-16):
好像是在工具里有个环境设置,点掉3D注释就可以了,想看的时候 在打开

网友:
6楼的回答是正确的,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