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比例反馈升降台液压系统故障

楼主(2006-05-25):
该设备属德国进口设备,出现故障后,厂家的国外工程师过来也没的到解决。

工作情况:上升和下降时,电磁铁c和d同时带电;停止运动时,电磁铁c和d断电,靠插装阀实现自锁功能。

' W0 A) g P4 M

故障现象:升降缸在升起位置不能自锁,经常抖动。当上升到指定位置时c和d断电,缸会自动下降,超过误差范围后,电磁铁有带电上升,造成抖动。

我们检测过插装阀04和换向阀06都没问题。后来发现该缸是在电磁铁断电,泵不停止工作的情况下才不能自锁。当电磁铁断电后,泵也停止工作就能自锁。因为当泵工作时,插装阀是靠泵提供的压力实现缸的锁定,泵不工作时是靠缸靠自身的重力产生压力。所以我分析是中间的梭阀05有问题。可外国专家却说是比例阀02的问题,认为我们用的油不纯,阀内受到污染后,阀芯动作不灵。我百思不得其解,比例阀只是有升降作用与缸的锁定无关,但领导还是相信外国专家的判断,由于备件没有到位,所以只有这样使用。请各位专家帮忙。

网友:

推荐用HAWE的PSL比例多路阀就能解决。

楼主:

阀装在集成块上,安装尺寸已定,不可能该阀的.

网友:

我觉得你分析得有道理。
如果查问题的话,提供个想法供参考。
1.油缸内泄,
2.04的封油线,
3.06的内泄与洁净
4.07的内泄与洁净
往往把阀拆下来洗洗,活动活动在装上就解决问题了,其实就是解决阀卡的问题。

网友(2010-11-10):
呵呵国外的过来都解决不了,我们就别操心了

网友(2011-06-14):
估计老外想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