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系统,用一个泵来供三个液压缸---[毕业设计,求助]

楼主(2006-05-25):
我正紧张做毕业设计,现在遇到设计一个液压系统:我想用一个泵来供三个液压缸,动作为:夹紧缸夹紧后,两个进给缸同时快进(快进行程相同),然后工进(行程不同了),最后在快退,夹紧缸松开。

    怎么设计啊???我看了好几天书,不知道怎么搞了!!哪位大虾指点一二啊,万分感谢,急啊!!!!!

网友:

泵出口一定要有卸荷回路;夹紧缸要有保压回路,并加个减压阀,并接压力继电器,达到夹紧力后,控制进给缸工作;两进给缸并联,必要时用同步回路;至于工进与快进,差动连接即可,要用到单向截流阀。

网友:

1.减压阀改为顺序阀,
2.压力继电器控制夹紧缸补压,
3.只有快进用差动,
4.有了差动,单向节流阀可省,
5.如果系统工进速度允许,不建议使用单向节流阀,损失大的说,不利节能,

楼主:

xiexie le  .我先设计下,然后发上来,你们帮我看下

网友:

其实用不着这么复杂,我知道有一种多出口泵,一个泵最多可以有12个出口,也就是可以驱动12个油缸,每个出口的压力有流量可以不同,解决了很多的问题.

网友:

这种泵就叫多出口径向柱塞泵,

网友:

六楼的兄弟 能否上传一下多出口径向柱塞泵的资料啊 先谢了

网友:

该系统属机床应用,液压手册有成品设计,还有分析,可以参考。

网友:

没有及时来看,明天我把多出口泵的资料上传

网友(2010-05-11):
呵呵,我们也开始毕业设计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顺序阀控制

网友:
很专业,观看得的份……

网友:
你把设计任务书发给我,我帮你!!!

网友:
我的QQ:575210636,E-mail:daich2148@126.com,我是液压专家!!我搞液压系统二十多年了!导师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