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动问题,电机带动减速机...[设计难题,求助高手]

楼主(2006-05-25):
<>大家好,知道这里高手很多。小弟想请教一个实际生产中的设计问题,
<>我咨询大家能给我方法上的建议。
<>设计目的:传动问题,电机带动减速机,减速机输出轴为主动轴,连接从动轴,请问在主动轴和从动轴之间添加一个什么样的机构可以实现--外力作用下从动轴可以保持自由的正转和反转,主动轴可以不动,但电机转动开始后,从动轴必须和主动轴保持一郅的转动。
类似自行车下坡的时候,车轮轴好比从动轴,自由转动,你反踏角踏它并不会反转,但你往前登的时候车轮轴会随你登的动作加速转动。
我个人有两个方案,一个时加棘轮和棘爪,单向可以自由转,反向棘爪下加弹簧片,反向时顶起棘爪,棘轮可以与它同时转动,(被领导否决)
方案2 主动轴与从动轴之间加一电磁离合器,但考虑现场(冶金企业)不能保证吸合的稳定。
请求各位大侠能给小弟一个思路~!~以稳定,耐用性为佳!谢谢啦

网友:

选用双向超越离合器就行了,在机械设计手册中可以查到。现在也有不少的工厂专门生产这类产品可以根据需要选一个现成的,或是提出要求让他们根据你的要求给你定做。

网友(2006-08-16):

用标准的简单

网友:

用电磁离合器做比较方便,而且标准件也容易在市场上买到和更换,安装也比较简单,传动外上要做防尘防护罩

网友:

果然是高手啊,呵呵

网友:

设计只非标 手动滑动拨叉+机械牙嵌式联轴节+限位开关发讯  不怕任何金属粒子 电动机选IP65

网友:

还是电磁离合器好些,但要作好防护

网友:

双向超越离合器应该不能满足使用要求,在外力作用下,从动轴应是既不正转也不反转。

网友(2007-10-12):
遇到完全相同的问题。。。

网友:
自行车是使用超越器,单向传动.
你说的这个情况我想只有采用电磁离合器了.

网友:
超越离合器

问题解决了吗?如果没解决请与我联系,我以前处理过一个同样的问题。qq号:790520167

网友(2007-11-12):
电磁离合器比较好实现,其他的操作上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