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管外径40壁厚要求大于6的国家标准---[请教]

楼主(2006-05-26):
哪位能帮我查一下普通钢管外径40壁厚要求大于6的国家标准啊。。

网友:

无缝管GB/T17395-1998有外径40壁后有6.0 6.5 7.0 8.0 8.5等。

网友:

名称=结构用冷拔无缝钢管
标准=GB/T 8162-1987

-----------------------------------------------------------
外径\mm=40
钢管壁厚\0.25mm=
钢管壁厚\0.30mm=
钢管壁厚\0.40mm=0.39
钢管壁厚\0.50mm=0.49
钢管壁厚\0.60mm=0.58
钢管壁厚\0.80mm=0.77
钢管壁厚\1.0mm=0.96
钢管壁厚\1.2mm=1.15
钢管壁厚\1.4mm=1.33
钢管壁厚\1.5mm=1.42
钢管壁厚\1.6mm=1.52
钢管壁厚\1.8mm=1.69
钢管壁厚\2.0mm=1.87
钢管壁厚\2.2mm=2.05
钢管壁厚\2.5mm=2.31
钢管壁厚\2.8mm=2.56
钢管壁厚\3.0mm=2.74
钢管壁厚\3.2mm=2.91
钢管壁厚\3.5mm=3.15
钢管壁厚\4.0mm=3.55
钢管壁厚\4.5mm=3.94
钢管壁厚\5.0mm=4.32

钢管壁厚\5.5mm=4.68

 G

 钢管壁厚\6.0mm=5.03

/ `' K( Y s( [ H

钢管壁厚\6.5mm=5.37

 钢管壁厚\7.0mm=5.70

钢管壁厚\7.5mm=6.01

, H0 @ j

壁厚\8.0mm=6.31 钢管壁厚\8.5mm=6.60 钢管壁厚\9.0mm=6.88
钢管壁厚\9.5mm=
钢管壁厚\10mm=
钢管壁厚\11mm=
钢管壁厚\12mm=
钢管壁厚\13mm=
钢管壁厚\14mm=

2 P. }7 q E* t8 n

后面数字是单位长度重量kg/m,钢管长度为2~10.5m.括号内规格不推荐使用

用于结构用钢管和输送流体用无缝钢管(GB8162-87,GB8163-87)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软件版)R2.0里面有这样的内容,若用新标准,请查新版设计手册,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的最新版本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