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控制钎焊质量?---[求教]

楼主(2006-05-26):
小弟做刀具的,遇到一些硬质合金焊接刀具,是用硬质合金圆棒料,后面焊钢柄,做成铰刀、钻头之类。采用的是铜钎焊。头小柄大的用的是插焊、一般大的用V焊。焊接设备是晶体式高频炉。结果往往出现从焊口断裂,有的做成刀具后,使用一下就断。另外,工人操作时,全凭感觉,无法控制质量。请各位大虾不吝赐教。小弟拜谢。

网友(2006-10-06):

硬质合金刀具的焊接我觉得最好是采用真空钎焊,这样整体升降温焊接应力会小一些,使用时不容易断。当然这也要看你刀具的具体大小了

网友(2008-01-28):
因为你们钎焊温度根本就无法准确判断是多少度?所以钎焊出来的零件也就会千差万别了,另外你们高频钎焊,对工件保护估计也做的不是很好,易使钎料发生氧化,从而无法润湿。还有就是冷却速度对焊接接头强度影响很大,要想办法减慢冷却速度。如果你们零件很多的话,建议采用楼上说的,采用真空钎焊吧,一个控制温度准确,工艺稳定,还有对接头保护比较好,冷却速度容易控制,但如果你焊的刀头很大的话,还是很容易开裂的。

网友:
建议你焊接时采用银焊不要在使用铜焊,另外在焊接时合金焊接面与钢体焊接面一定要清洁,最好进行吹沙处理后进行焊接,焊接前要对工件进行预热防止升温过快导致工件内部发生金相变化,焊接完后在保温箱内保温4~6小时,以便消除热应力,另外在焊接时最好做专用夹具进行装夹!

网友(2009-01-19):
aboy0106 铜焊有什么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