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KF 和 F-A-G 轴承的编码规则

楼主(2006-05-26):
谢谢啊

网友(2006-07-14):

我想要!!!谢谢
nbliliang@126.com

网友:

这个我倒是有,如果你手头有SKF或INA-FAG的样本查一查就可以了.
但你问的不是太清楚,编码规则应该是命名规则吧?

网友(2006-08-31):

你是说型号规则代表的含义吗?

网友(2006-10-01):

它们的编码原则都是一样的,你可以查<<机械设计便览>>

网友(2010-08-19):
是前缀,后缀的含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