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粗糙度的精确测量

楼主(2006-05-26):
各位大虾们:

   请帮我出出主意,如何能精确测量附图的粗糙度,

+ s R7 @7 A f- W

在下先谢了!

网友:

有电动轮廓仪吗?用它就可直接测出Ra,若没有,可用光切显微镜测出Rz和Ry值,要想更精确,那你就用干涉显微镜测吧,它一般的测量范围是0.03-1um.

楼主:

谢谢!
  这圆弧在孔口,而不是平直的,应该说是圆环吧。
轮廓度仪只能测量平直的轮廓。

网友:

这个我倒没注意看,但应该是可以测的,即用针描法

楼主:

请详细解释
谢谢!

楼主:

各位大侠,请支支招。
我急!

网友(2006-07-22):

有一种接触式粗糙度检测仪,北京时代公司生产的。用它应该是可以测量出来的。
型号好象是TR220吧,记得不一定准了。

楼主:

时代的只能测圆弧半径3mm以上的。我已经找到一个泰勒.霍普森,能行。

网友:

我原来也是用新时代公司的粗糙度测量仪的。

网友:

先看看。

网友(2006-09-08):

这个问题还第一次碰到

网友:

学习学习

网友(2007-06-06):

我也学习

网友:

一般的粗糙度测试仪很难测量啊

网友:

我用的是三丰粗糙度测试仪,里面有曲面补偿

你看看其他家的粗糙度测试仪,只要里面有曲面补偿,能把你哪个转角拉直就好

网友:

怎么修改啊,是曲线补偿,

网友:

有些難,不能準確測量那就用對比.

网友:

我们用的是德国霍梅尔的粗糙度及轮廓度测量仪,你可以用轮廓测针来拉一下轮廓,然后将option改称为roughness and profile 就能评价出来。仅供参考。

网友:

好象有一种叫打针的,我有机会给你问问,可以检测的

网友:

大家可以讲的仔细一点吗?我想多多学习。

网友:

这个问题找我就对了。
用表面粗糙度轮廓仪。楼上有一个说的泰勒,霍普森(Tyler.hobson,英国第一量具品牌)我现用的就是。
选2um的测头,打完后点分析,选ROUGHNESS,再选LC ARC,这里很重要,不要选那些LINE或有规则曲面什么的,选了LC ARC之后,系统会过滤掉形状误差,再选RA就可以,当然还有取样长度,评定长度之类的要选一下。一般RA1.6取样长度就是0.8吧,评定长度就看你零件了,1-5个取样长度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