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弹簧的阻尼系数的求法!

楼主(2006-05-26):
一个已知刚度\材料的弹簧,怎么求它的阻尼系数啊?先谢谢了!

网友:

超出偶的知识范围了。。。没接触过这个系数吖。。。
只知道有个 旋绕比C=D/d   D是弹簧中径,d是弹簧丝直径,影响弹簧刚度的,可以查表。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上应该可以查到相关的

楼主:

上面没有查找,郁闷,听欧阳中华讲,这就是没法求的!谢谢你们两位!经过一晚上学习,可以用滞后回线法和半功率法进行求解!

网友(2008-10-21):
引用 楼主:
上面没有查找,郁闷,听欧阳中华讲,这就是没法求的!谢谢你们两位!经过一晚上学习,可以用滞后回线法和半功率法进行求解!

是否可以介绍一下这两种方法,谢谢!

网友(2011-09-27):
阻尼系数应该是气弹簧上的参数。

网友(2012-02-14):
滞后回线法:我的理解和实验操作是给被测系统一个定频激励,测定系统的响应,定频曲线与响应曲线的差值即为阻尼值,其变化率为阻尼系数。不知对否,请指正。

网友(2012-05-06):
也正在寻找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