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面上用的变量柱塞泵可否用在矿上?---[请教]

楼主(2006-05-26):
现在煤矿上用的主要是定量柱塞泵,流量最大可达550L/M,我想问问,像地面上用的变量柱塞泵可否用在矿上,为什么?

网友:

如果介质合适,满足矿井的特定工况要求,应该完全可以应用

楼主:

楼上兄弟,但我从我国矿井和国外的相关资料上看,从没发现有变量柱塞泵用的煤矿上的,不知道是不是功率不够的原因?煤矿的工况:压力31.5Mpa,防爆,污染严重,潮湿等

网友:

大流量防爆变量泵有的,力士乐型号中带J的就是。
订货时间较长。

网友:

主要要考虑矿上用的介质一般是乳化液,无法对泵内传动件进行润滑。

网友(2006-09-17):

定量柱塞泵与变量柱塞泵无非是变量泵上多了一套变量系统,
其核心零件都是一样的,
既然在矿上用过定量泵,
那变量泵当然也可是用!!!

网友:

注意工作介质.矿用是乳化液

网友:

煤矿上的液压支架工作条件极端恶化,工作介质是水性乳化液,润滑条件不好,一般用德国的拄塞泵较多,煤矿最怕事故,一旦泵站停转,顶板来压,你说怎么办。我见过大缸压爆的。

网友(2007-12-14):
煤矿上的液压支架工作条件极端恶化

网友:
最主要的还是安全系数的问题,这可是有人命的,

网友:
我个人认为,地面用的变量泵是不能用到矿上的(露天的除外),不过你用到了矿上,估计那不是露天的矿。
煤矿设备要求:防爆、防潮、防污染、防水等
柱塞泵对于环境的要求还是很高的,估计用到矿上也不行。
还是用齿轮泵吧

网友:
4楼
你那有力士乐的泵没有?给我发信息联系。

网友(2008-05-21):
可以用,但你的问题不清楚

煤矿井下用了很多液压设备,工作介质不一样
从防爆来看,电动机要选择具有MA标志就可以
从工作介质来看,选择乳化液或者矿物油型,要根据具体情况定
你没说清楚工况,我做井下液压设备做了不少的。

网友(2009-03-06):
可以用在矿上,我就是在煤矿企业上班,掘进机就用到了变量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