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公司急需一种角度位移传感器---[请专家推荐]

楼主(2006-05-26):
我公司急需一种角度位移传感器

角度:-45°~45°

输入:6V 2950Hz   输出电压信号

5个脚,两个脚为输入,三个脚输出。

温度:-20~60度

请哪位专家指教哪里有生产的质量要可靠,使用两年以上

网友:

你在网上找一下﹐看看keyence那里有沒有!

网友:

编码器

网友(2006-09-11):

好象角度传感器三个脚的比较多,另外电压输入的,输入电压好象很多都是12~24V的

网友:

用二进制编码盘!

网友:

不知道能否通过一些机构来间接测量是否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楼主网友好!

角度传感器种类繁多,网上一查一大堆。

但其原理分数字型与模拟型。

模拟型----电位器原理即电压随角度变化而变化----有一种无刷型的寿命长。

脉冲计数型---光码盘---磁容栅---感应同步器---旋转变压器等

绝对编码器---机械手上用,非常很贵。

//**********************************

从你的情况看,选个精密电位器就可以了。简单可靠。

选传感器根据原理选,而不是根据几个几个脚选。现在的新产品大量涌现,但万变不离其中。

syw   060912---06.06

网友(2008-04-20):
回复 网友A:

增量型或绝对性编码器不就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