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缸的焊接处缺少数据,无法用soliworks画出---[请教]

楼主(2006-05-28):
我设计到液压缸的焊接处缺少数据,无法用soliworks画出。

谁能帮忙!!

谢谢了~

网友:

我们一般开U型坡口,表面焊高高于工件表面,要圆滑无缺陷。

网友(2006-07-11):

我们采用的是V型坡口,中间留出放焊条的尺寸,夹角60、75、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