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用什么样的液压马达和油泵---[请教]

楼主(2006-05-28):
我这里有一个问题,希望高手帮忙!

一个转动惯量为100Nm2的转子,

用液压马达驱动,

速度从零升速到1500r/min的时间要求为3min,

应该用什么样的液压马达和油泵。请指教!

网友:
Re: 问题求教

这个东东还真没有接触过,要查过才知道。

楼主:

很久没有接触这些问题,所有想请高手帮忙。

楼主:

难啊

网友:

衡功率泵是肯定的,在功率选择上就有分歧。且听下回分解。

楼主:

谢谢,请继续

楼主:

没有肯定的说法吗,高手帮忙。。。。。。

网友(2006-06-28):

你先计算出你那个滚子按你的要求启动时所需要的扭矩,然后按样本找出相应的液压马达,再根据所选马达的参数配置液压泵就行了。就不帮你详细计算了,自己动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