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三位视图中标注尺寸?---[请教]

楼主(2006-05-29):
转:

请教:如何在三位视图中标注尺寸??
即如图所是,我现在需要保存带完整尺寸的立体试图。

请教各位高手了,谢谢!

用编辑状态是不可以的,那样全乱套了。

楼主:

我看到这个问题的帖子,找不到办法解决了,请帮帮忙,总感觉在三视图里插一个带总体尺寸(长,宽,高)的三维图对思维表达还是不错的。

网友:
Re: 三维零件的尺寸标注请哪位前辈给指点一下?

你是用什么绘图软件呀,CAD?SK?PRO/E?

网友:

这种图应该是在CAD里用轴侧图画的,或者用PRO-E等绘完后再转换成轴侧图,然后标尺寸,标尺存时也要在轴侧面上去标.在20004里,选择"视图"-"三维视图",然后选一个轴侧面去画.每个面画完后再在相应的面上标尺寸.各位试试看.

网友:

CAD标注是必须在XOY坐标系下,所以换坐标就可以标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