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管接头处有个密封垫,是红色的,不知是什么材料---[求助]

楼主(2006-05-30):
最近测绘一个液压设备,看到一油管接头处有个密封垫,是红色的,不知是什么材料?望

, g7 \1 V0 h t' I) @

各位大虾指教!

网友:

红钢纸

网友:

哪国的,什么设备,平面还是锥密封,压力多大,什么介质(油或水溶),什么样的截面,温度高么?

楼主:

中国的,气动润滑泵.平面密封,0.25MPa,介质是润滑油,圆环截面,常温下工作!

网友:

2楼可能是对的,红钢纸很糟,很容易破损。

网友:

有两种可能:高压石棉垫、红色氟塑料。

网友:

密封垫一般有以下几种:石棉类(灰、红、紫),最大可达4MPA,聚四氟、紫铜垫均可承受高压。

网友(2006-06-30):

应该是聚四氟的.

网友:

一般的乙丙橡胶.

网友:

楼上的已说了,石棉或是红钢纸,我再补充一下,也可能是橡胶石棉垫,这种材料较软,密封性好。

网友:

用紫铜车一个垫圈都行。

网友(2006-08-18):

应该是铜的

网友:

应该是紫铜的

网友:

是紫铜垫,常用

网友(2009-06-11):
红刚纸   一定是。

网友:
靠,是厌氧密封胶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