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容器是否要有资质的压力容器公司来做?---[实际问题,求助]

楼主(2006-05-30):
我有一国外公司设计的热力交换器(无缝管DN200,长3米,水温85度,压力为max0.4mpa),是否要有专门的有资质压力容器公司来做,是不是属国家强制标准的范围内。

网友:

不用,常见的在线加热包或冷却包,发要求和图纸给我,或可帮到你。

网友(2006-07-26):

是的
有压力容器设计资质和压力容器制造资质的单位才能设计或制造
其它的都是违法的。。。。

网友:

有点像氨冷器啊

网友:

我公司有这个资质,
可以联系公司
广东中核惠原工程有限公司

网友:

据我所知,压力容器生产企业要有国家特许的资质,一般出厂时合格证上都要注明批号的!

网友:

据我所知,压力容器生产企业要有国家特许的资质,一般出厂时合格证上都要注明批号的! 并且要上报技术监督局备案...
图纸.材料等资料很详细...

网友(2006-09-12):

有的,我们公司也接到过类似的单,都是向专业厂家定的,必须要合格证的,

网友:

不需要!

压力容器界定按《容规》和《特征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界定,不是有压力就是受控压力容器,还应判别容器类别等;象你这种设备管内介质没有超过沸点根本不算压力容器,不需监检。

网友:

压力容器是指里边的气压、汽压,(大于沸点的水也算汽了),而不是水压,根本不需要什么有资质的单位。

网友:

容器内有可能产生压力就需要有资质的压力容器公司来做.工作马虎不得!
加工普通热水锅炉也是需要有资质的.

网友(2007-03-01):

热水锅炉有汽的,是需要有资质的。

网友:

常压或低压容器不属于压力容器范畴,其制造也不需要取得压力容器制造资质,但焊接具体的容器时,焊工应取得资格证书;

盛装毒性为极度或高度危害介质的常压容器,因涉及人身安全,被划归在GB150中,需要取得压力容器资质。

网友:

低压的不需要有

网友:

是压力容器都需要有资质的来做吧

网友(2007-06-10):

同意13楼黄河大侠的意见,我的说少了关于毒性的。
楼主的冷却侧假如是无毒的则可以不必选压力容器单位资质的。

网友:

压力容器分类
按压力等级分类:压力容器可分为内压容器与外压容器。

内压容器又可按设计压力(p)大小分为四个压力等级,具体划分如下 :

低压(代号L)容器 0.1 MPa≤p<1.6 MPa;
中压(代号M)容器 1.6 MPa≤p<10.0 MPa;
高压(代号H)容器 10 MPa≤p<100 MPa;
超高压(代号U)容器 p≥100MPa。

按容器在生产中的作用分类:

反应压力容器(代号R):用于完成介质的物理、化学反应。
换热压力容器(代号E):用于完成介质的热量交换。
分离压力容器(代号S):用于完成介质的流体压力平衡缓冲和气体净化分离。
储存压力容器(代号C,其中球罐代号B):用于储存、盛装气体、液体、液化气体等介质。

在一种压力容器中,如同时具备两个以上的工艺作用原理时,应按工艺过程中的主要作用来划分品种。

按安装方式分类 :

固定式压力容器:有固定安装和使用地点,工艺条件和操作人员也较固定的压力容器。
移动式压力容器:使用时不仅承受内压或外压载荷,搬运过程中还会受到由于内部介质晃动引起的冲击力,以及运输过程带来的外部撞击和振动载荷,因而在结构、使用和安全方面均有其特殊的要求。

上面所述的几种分类方法仅仅考虑了压力容器的某个设计参数或使用状况,还不能综合反映压力容器的危险程度。

压力容器的危险程度还与介质危险性及其设计压力p和全容积V的乘积有关,pV值愈大,则容器破裂时爆炸能量愈大,危害性也愈大,对容器的设计、制造、检验、使用和管理的要求愈高。

按安全技术管理分类:

《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采用既考虑容器压力与容积乘积大小,又考虑介质危险性以及容器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的综合分类方法,以有利于安全技术监督和管理。该方法将压力容器分为三类:

1.第三类压力容器,具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为第三类压力容器:

高压容器;
中压容器(仅限毒性程度为极度和高度危害介质);
中压储存容器(仅限易燃或毒性程度为中度危害介质,且pV乘积大于等于10MPa·m3 );
中压反应容器(仅限易燃或毒性程度为中度危害介质,且pV乘积大于等于0.5Pa·m3);
低压容器(仅限毒性程度为极度和高度危害介质,且乘积大于等于0.2MPa·m3 );
高压、中压管壳式余热锅炉;
中压搪玻璃压力容器;
使用强度级别较高(指相应标准中抗拉强度规定值下限大于等于540MPa)的材料制造的压力容器;
移动式压力容器,包括铁路罐车(介质为液化气体、低温液体)、罐式汽车[液化气体运输(半挂)车、低温液体运输(半挂)车、永久气体运输(半挂)车]和罐式集装箱(介质为液化气体、低温液体)等;
球形储罐(容积大于等于50m3);低温液体储存容器(容积大于5m3)。
低温液体储存容器(容积大于5m3)

2.第二类压力容器,具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为第二类压力容器:

中压容器;
低压容器(仅限毒性程度为极度和高度危害介质);
低压反应容器和低压储存容器(仅限易燃介质或毒性程度为中度危害介质);
低压管壳式余热锅炉;
低压搪玻璃压力容器。

3.第一类压力容器 ,除上述规定以外的低压容器为第一类压力容器。

可见,国内压力容器分类方法综合考虑了设计压力、几何容积、材料强度、应用场合和介质危害程度等影响因素。

例如:因盛放的介质特性或容器功能不同,即根据潜在的危害性大小,低压容器可被划分为第一类或第二类甚至第三类压力容器

你所说的换热器属第一类压力容器,在国内也需要有相应资质的单位来制造。

网友:

支持楼上的观点。

网友:

压力容器是指:
1. 最高工作压力大于及等于0.1MPa(表压),且压力与容积的乘积大于及等于2.5MPa·l的盛装气体、液化气体和最高工作温度高于及等于标准沸点的液体的各种压力容器;

2. 公称工作压力大于及等于0.2MPa(表压),且压力与容积的乘积大于及等于1.0MPa·l的盛装气体、液化气体和标准沸点低于60℃液体的各种气瓶;

3. 医用氧舱。

本办法不适用于船舶、铁路机车、航空器、军事装备和核设施中使用的锅炉压力容器以及额定热功率小于0.1MW且输出热水温度低于及等于90℃的电或燃气加热热水器。
所以你的东西肯定是要有资质的单位来制作的.

网友(2007-07-18):

如果是装85度的水,这样的容器的制造就不需资质证的,因为它的压力不会超过0.1MP,这是有相关规定的.

网友:

压力容器是指:
 最高工作压力大于及等于0.1MPa(表压),且压力与容积的乘积大于及等于2.5MPa·l的盛装气体、液化气体和最高工作温度高于及等于标准沸点的液体的各种压力容器;
如果是装85度的水,这样的容器的制造就不需资质证的,因为它的温度没有高于标准沸点,压力也不会超过0.1MP,
理由:水的标准沸点是100度,你现在的最高温度才85度,没有高于等于标准沸点

网友(2008-08-14):
3楼的说法是正确的

网友(2009-04-13):
就算是低压,好像也要经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考核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