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过滤分离方面的问题可以交流

楼主(2006-05-31):
这里的学习交流气氛非常好,我是分离设备的工程师,大家有过滤分离方面的问题可以交流

网友:

请大侠查看首页右上角的收件箱,请回复。谢谢。

网友:

我是搞过滤器的,哪有这方面的书籍推荐下,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油水分离器

网友:

楼主你好,我公司有很多磨床,现在是把磨床流出来的油通过管道流到一个大的池子里,池子隔开两部分,一边是用来放流回来的油,另外一边是放过滤后再通过泵打回去的油。我想请教楼主,可以通过什么技术把流回来的油过滤一下,然后弄到放要流出去油的那个池子里。市场上能不能买到?再次感谢

网友(2006-07-11):

哥们你好,我们现在想做机油的油水分离,不知道效果会怎么样,如果效果好我们将大批购买

网友:

我的QQ号码是40089141非常希望可以向你学习

网友:

海哥提供的油水分离器可能主要是空气净化中的油水分离,5楼和6楼需要的是液体的油水分离器。液体的油水分离器常见的有两种:带式的和浮子式的。前者在液面油污较小时应用,过滤精度高;后者在油污大时使用,主要为大面积除油。可和我联系。

网友(2006-09-14):

哪个现在以后很成熟了

网友:

我设计过多台固液分离机,主要是自动分离水中颗粒固体(直径>0.2),处理水量1吨--200吨/小时;如哪位需要,联系电话:13011513107

网友(2006-12-01):

请问有没有简单点的方法把三氯乙烯和腊的混合溶液分离???
就是把三氯乙烯提取出来。

网友:

请问有没有简单点的方法把三氯乙烯和腊的混合溶液分离???
就是把三氯乙烯提取出来腊不要。

网友(2007-04-02):

我们是做塑料处理设备的,希望能了解如何去除空气中油污的过滤器如何设计,选择的重点在那里

网友:

主要是滤油网如何选择,有无工作的限制要求

网友:

我们恰好是做分离设备的,.是一种德国的新技术,不需要过滤网或其他滤材,就可以达到很高的过滤精度.

网友(2008-07-29):
大家都交流交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