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用液压缸安装尺寸---[毕业设计求助]

楼主(2006-05-31):
小弟毕业设计遇到一个液压缸问题,选用了工程用液压缸,内径为40,但找遍了手册都找不到其安装尺寸,希望大家能指点,谢谢

网友(2006-07-06):

液压缸是一个半标准的部件,一般标准只给出推荐的缸径、杆径,其余的都是根据实际机器的需要,由设计者提出,生产厂家按要求加工,没有“标准”的安装尺寸的,有些厂家有样本,也只是仅供参考的,你也只能拿那个去订货,没有现成的。

网友(2006-09-23):

自己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