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Y3150E滚齿机

楼主(2006-05-31):
请问Y3150E型滚齿机滚刀转速和工件材料的对应关系;还有进给量f与工件材料的关系?

知道这方面知识的朋友请帮忙一下,小弟在网上找不到答案啊

网友:

      根据经验,滚刀转速对应的工件材料关系,包括进给量三者为一体。另外与齿轮的精度,螺旋角的大大小和滚刀的外圆大小都有关系。
正常情况下:1、铸铁:n=99r/m, f=1.4mm
                   2、钢件:n=79r/m, f=1.10mm﹙HB﹤220﹚
             3、钢件:n=64r/m, f=0.90mm﹙220<HB<260﹚

网友:

请教楼上朋友,买二手Y3150,要验证哪几个精度?

网友:

如果加工的齿轮能够计量检查那是最准确的。如果没有下面有两个办法也可以验证机床的精度:

1、测量加工齿轮的公法线变动量;

2、加工一件齿轮齿宽尽量宽一点,把百分表架在刀架上表搭在齿面上,上下打急行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