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经纬仪能不能进行标高测量,精度相比水准仪怎么样? ---[请教]

楼主(2006-06-01):
请教各位大虾,一般标高是用水准仪测量,请问用经纬仪竖轴调至90度0分0秒能不能进行标高测量,精度相比水准仪怎么样?

网友(2006-07-31):

各位大侠,帮帮忙!

网友(2006-09-18):

可以测量啊.个人经验,精度高低的关键在于整平的方式,如果用一个圆水平器的普通水准仪,在扫描水平面时,精度不如经纬仪,因为经纬仪的整平是用长水准器来控制的,精度高一些;如果都采用长水准器,精度基本一样.但经纬仪结构复杂,价格高,重量大,用起来费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