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AutoCAD画立体图的,进来交流一下!(请教高手)

楼主(2006-06-01):
我一直习惯用AutoCAD画二、三维图,

一般先画三维立体来模仿装配,而后由三维生成二维,或者直接画二维。

但是AutoCAD画规则的立体图很方便,要是复杂的就有难度了,现在求教大家用AutoCAD怎么画螺旋结构,比如画螺栓及其螺纹怎么画?

* B& \" B% Q ]

¥0

网友:
Re: 有用AutoCAD画立体图的,进来交流一下`!`

有一个画螺纹3D的插件,我没有,在网上有下载的。

楼主:
Re: 有用AutoCAD画立体图的,进来交流一下`!`

大家一般用什么软件画立体图?

网友:
Re: 有用AutoCAD画立体图的,进来交流一下`!`

pro/e

楼主:
Re: 有用AutoCAD画立体图的,进来交流一下`!`

上传一个偶自己画的产品立体图

网友:
Re: 有用AutoCAD画立体图的,进来交流一下`!`

AUTOCAD擅长的是二维,而且只是个工具而已,阁下为什么不找一个顺手的工具呢?
非要做拿锄头割麦子的事情???

楼主:
Re: 有用AutoCAD画立体图的,进来交流一下`!`

如果是长方体、回转体等规则图形,AutoCAD画起来也是非常方便(偶觉得比pro/e还容易些),

再说公司里习惯用AutoCAD画图,在下也已经习惯用该软件作图了。

网友:

现在有那么多的制图软件,一一的都去学,我觉得太浪费时间。应该根据自己的实际工作情况,学习一到两种就行了。学习软件不难,但要很熟练的画图,就要有很多时间去练习。另外保存文件多种格式,也很麻烦。想知各位大虾高见。

楼主:

同意海哥007,
平时用到的也就一两种,
而自己习惯并熟练的我看一种就不错了(精通)

网友:

满足需要的工具是最好的工具,当工具不能满足自己的需要时,就应该放弃!
从石器时代发展到现在。这个道理是永远不变的~~~~
这是我的看法!!!!!!!!!!

楼主:

红瓤地瓜你的观点很正确,
我们要学会用更好的工具(多),
但必须要精通其中一两个CAD软件(精)!
而可能由于时间、习惯问题,你不太会去学其他东西,除非你非常需要时不得已才去学!

网友:

调压止回阀-AutoCAD三维模型

网友:

切开看了一下,做得很细腻。各圆柱的相关相交和手轮的制作说明工夫不浅。

楼主:

确实值得学习,

唯一缺陷是弹簧和螺纹不是螺旋的

网友:

一般CAD软件是没有做螺纹的程序,听说有一插件安装可制作。但是一般没有必要,CAD三维图只是一种示意图。不要求从艺术的角度去完美。机械设计实用比美观更重要。

网友:

用CAD2007吧,实体功能大大增强了!!

网友:

fhw r

网友:

caD

楼主:

今天学会了直接用AutoCAD画弹簧\螺纹的一种方法, *自学成材*

网友:

用AutoCad作二维加工图很方便,三维用于示意尚可,但要直接从三维入手设计AutoCad就有些力不从心了。

网友:

12楼的老工程序师的图画得真不错!
向你致敬!

网友:

我用CAD制图画过实体足球,不知大家会不会,还有,谁知道螺旋拉伸怎么做啊,我画了螺旋线,但拉伸不成功啊.

楼主:

在19楼发了""弹簧.dwg, 螺钉、螺母.dwg, 弹簧o.dwg""
分享```

网友:

我画了一张三维的大家多提意见

网友:

这还有一张

网友:

感觉用三维作图在机械设计方面用处不是很大,因为工人们还是要看二维平面图加工呀!诸位高人以为呢?

网友:

三维可以直观地表达出零件的具体形状!!

网友:
Re: 有用AutoCAD画立体图的,进来交流一下`!`

推荐你用mdt,或者inventer,装配和干涉检查没问题的

网友:

兄弟,加下好友啊,你是怎画的啊,小弟刚毕业,也准备找CAD相关的工作哦

网友:

用SOLIDWORKS比较简单,用PRO\E也可,其中SOLIDWORKS最好学,你可以试试!

网友:

复杂的三维图也可以生成二维的吗?我怎么没发现这个功能呢,希望楼主指教(QQ17065864)

网友:

谁还用那东西画立体的,都用PROE了

网友:

你好!

我也喜欢画三维,我个人的画法,是先画半个螺杆,生成面域,再旋转,添加六方.六方的画法,是平面六边形,拉伸高度的一半,与同直径的圆锥,进行并集,生成带螺冒的弧边,再与螺杆组合就行了.不知是否能满足?

网友:

偶以前用CAD画过螺旋的弹簧,不过很麻烦,推荐用PRO/E或UG,顺便附带上自己画的弹簧,很简单,让大家见笑了

网友(2006-07-17):

用AUTOCAD比较难,不如用PRO/E比好!

网友:

现在ACAD通用画3维螺纹的其实画的螺纹根本就不是,只是近似而已,其实是回旋体

网友:

其实跟画皮带轮差不多,呵呵,远看看不出来,付图

网友:

现在的 CAD 较高级的版本做三维很方便,也更容易直接转换成 CAD 二维图形,并且更容易修改,从这方面来说,它比 SolidWork 和 Pro/E 更方便使用.
    先随便发一个我昨天刚做的 CAD 三维图形上来.  这是用 CAD 2004 版本做的.

网友:

楼主花了工夫,如果CAD有这样的功底,再学3D软件就很快了.
CAD做3D再生成工程图不是很好的办法.因为在CAD3D里的尺寸修改是很不方便的.如果是设计,那修改起来就头大了.如果先有相关尺寸再做3D是很方便的.它的软件特点也是这样.
在CAD软件里,我一般是先设计工程图,自己确认后再做3D给非专业的管理人员作报告

网友:

我用ACAD画液压集成块,都是规则的图形,其他的不规则图形还不会画。

网友:

你好请问一下圆柱体怎么弯曲,还有螺纹那种物体怎么画

插件在哪里下载

能不能告诉我一下

" \4 B ^5 u, R4 b z

我的邮箱:651peng@163.com

网友:

在CAD里面确实没有画螺纹的专门程序,但我有一个方法,只是有些麻烦:可以先画出单个螺纹的半个截面图,后通过旋转得到一个螺纹的实体,接着用阵列,然后是合并,这样就得到了螺纹部分

网友:

用布尔运算可以话出来的,但是坐标换来换去实在是麻烦!
不如三维软件用的方便!!!

楼主(2006-09-03):

http://bbs.cmiw.cn/forums/ShowPost.aspx?PostID=21166
AutoCAD中绘制三维实体螺纹的小插件!

网友(2006-10-12):

问三维的弯头怎么画啊?

网友:

什么弯头?

网友:

你也用CAD画立体图吗?

网友:

扫描

网友:

三维的弯头步骤

网友:

DWG

网友:

如果画立体的  何不试试CATIA呢
CATIA的立体功能可是很强大的啊
还有   顺便请教一下怎么用CAD画渐进线轮廓齿轮呢

网友:

请教退休老工程师:我用CAD做这个汤匙没能做成.请指点一下.(做三维)

网友:

假如要求不精确的话,可画一条波浪线然后再旋转,示意一下,不知可行吗?
你们有更好的方法吗?说来听听。

网友:

是啊,CAD还是画二维方便,三维就不行了。

网友(2006-12-11):

同意6楼,什么软件都有使用范围,超范围经营是要受罚的!!!

网友(2007-09-10):
Re: 有用AutoCAD画立体图的,进来交流一下`!`

刚才看了你的作品,好厉害.你是怎么用CAD画出三维图的呀?我一直想这样,可是就不会,不知从哪下手,请赐教.谢谢

网友:
Re: 有用AutoCAD画立体图的,进来交流一下`!`

我指的是第五楼的XX产品立体图,怎么画出来的呀?真是羡慕

网友:
Re: 有用AutoCAD画立体图的,进来交流一下`!`

用CAD画螺纹 用那个旋转功能就OK了
比较方便的(我用的是07版的)

网友(2007-10-30):
CAD做立体图,请教高手

我用CAD 做立体图感觉很别扭,可以怎么提高作图的水平了?

网友(2010-05-02):
学习一下,正需要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
cad2007应该可以画立体螺纹,但是也很烦!

网友:
用AutoCAD画三维是否效率太低了一些

网友:
这个要CAD2007版本及以上的版本才可以话,有个画图工具是画螺旋线的,只要输入有关的参数,螺旋线就出来了。但是低版本的CAD没有这个功能的!

网友:
看到此贴,俺也来凑个热闹!花两个小时来贴个图!

网友:
可惜了只有成品图   没有具体操作的步棸图  只能欣赏欣赏了

网友(2010-06-08):
三维在机械中具体能有哪些作用,二维图纸对生产作用比较大。三维适合装配吧?

网友:
立体图肯定是PROE 好一点 ,不过CAD也可以画  用CAD画比较刺激一点   呵呵

网友:
我也发过这样的贴子,结果是反响平平,至今尚不会画三围效果的螺纹,深为遗憾……
不知道楼主是如何办到的?是采用了插件后画出来的吗?
不是本人钻牛角尖,如楼上所言,就是寻求一种刺激……嘿嘿那就是纯用CAD画出螺纹的三维效果图…………

网友:
AUTOCAD2008以上版本有直接可以画螺旋线的功能键,画螺纹大约10秒就可以出三维图,一点都不麻烦。

网友(2010-07-18):
满足需要的工具是最好的工具,当工具不能满足自己的需要时,就应该放弃

网友:
画3维,零件图,装配图,出工程图我还是用Solidworks,挺不错的

网友(2010-12-02):
cad三维好像挺简单的啊,有机会去搞搞proe啊

网友:
截面+扫描+差集
就可以得到你想要的~~

网友:
cad画三维的齿轮怎么画啊,谁有插件啊?麻烦上传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人说画三维图用AUTO  CAD不及别的软件,其实不然!我只会用04版的AutoCAD,现在公司上月聘请了一位制图员(是兼职的、另一份工作是制图培训班的老师),同样的一件东西,我用CAD做都要比他用的UG、PRO/E要快1~2小时,有的简单的就更多了!我分析了一下,1:我用的CAD画面上没有任何可以点的工具栏,全是用快捷键的;2:我是用笔记本的,键盘一巴掌就可以盖完了,右手专业鼠标了;贴个图:

网友:
回复 网友B:

赞77#!
请问快捷键是CAD默认的呢,还是去自定义的?
举些例子,介绍介绍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一些简单的保持默认的,其它的全用命令的声母,前提是越简单越好(这样就根本不用去记了),要用到什么命令直接按它的声母就行了,有重复的就的要记了,比如:主视图(ZS)、左视图(ZSS);另外要用到两个以上键盘时,尽量用重复的键或者两个位置相邻键

网友:
用proe画啊 肯定比cad好啊

网友:
CAD一样的可以画,2010以前的版本,作齿轮和螺纹,你可以进行二次开发,作LISP程序即可解决,2010的版本一样可以智能驱动,现在Autodesk公司开发的Inventor 3D功能也很强大

网友:
cad画立体图不是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