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中的对刀,刀补问题---[请教]

楼主(2006-06-01):
请教:我现在遇到一个在数车操作中的实际问题:看有关资料,为了保证车削锥面或曲面的精度,通常在编程时要加入刀具半径补偿进行编程,可是在实操的对刀时该如何处理?是不是在对刀时得到的长度补偿参数中要分别在X、Z方向“-”(或“+”)上刀尖半径,R中设置刀尖半径值,T中设置刀尖位置码,就可以了。谢谢!

网友:

  这也是我的一个问题。。至今没有解决,顶一下。。。本人加工时只是保证了直径值,轴向值,有点难保证,还请高手来指教。。。

网友:

R 为刀尖圆弧,T为象限。如:R0.8(0.8刀尖圆弧)T3(第三象限)

网友:

你们用的是FANUC的吧,只要在相应的刀补地址里输入R刀尖不半径和T刀尖方位号
刀尖方位号总共有9个

楼主:

在刀补地址里输入R刀尖半径和T刀尖方位号这个我也知道,我想问的是对刀时不用考虑刀尖半径吗?比如说试切后量到X为25、Z为0,就直接输入X25测量,然后Z0测量,得到这把刀的长度补偿,然后在R中输入刀尖半径,T中输入刀尖的象限位置就可以了吗?

 K& A1 ?3 ]

我以前在加工中都没有考虑到刀尖半径补偿,所以以前从来没有设过R和T,谢谢!

网友:

对。

楼主:

谢谢,回来我再去试

网友:

  请问一下。。怎么我买得刀片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刀尖半径了,,我应该怎么样才可以知道我所买的刀片的半径是多少

网友(2006-07-01):

还要用G41G42

网友(2011-09-28):
数控车上刀尖半径补偿怎么弄啊,师兄...

网友:
有点复杂哦,我们直接在程序里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