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灰口铸铁与球墨铸铁稳定性的比较---[请教]

楼主(2006-06-01):
小弟在工作中遇到一个麻烦,一个测量基座是用灰口铸铁作的,加工后尺寸变形比较厉害,有人告诉我用球墨铸铁会好点.这么说有道理吗?依据是什么?

请教那位高人指点迷津!不胜感激!

网友:
Re: 请教关于灰口铸铁与球墨铸铁稳定性的比较

当然用球墨铸铁好了
具体的到机械手册有

楼主:
Re: 请教关于灰口铸铁与球墨铸铁稳定性的比较

手册上好像没有关于尺寸稳定性的介绍啊!

网友:

机座大不大啊?灰铸铁的时效处理怎么样啊?

楼主:

机座为倒T形,宽高均为300+下面底板有加强筋截面约20+
原来是找别人订做的,可能是私人小厂,材料和时效处理可能都不过关.
所以,后来别人提议改用球铁,我查了手册球铁好像除了塑性好点并没有说尺寸稳定性的优势啊!
大虾,可有见教!

网友:

如果是机加工后变形大,那是不是你加工时切削热太大了。你要知道灰口铸铁有个特点,那就是在高于225度时由于石墨析出,体积就会膨胀。用球铁那要看你的使用工况了,用QT50-5是可代替的,但你要综合考虑一下了。

网友:

球铁(简称)具有良好的综合机械性能及加工性及钢度,一般的机床导轨主体都是采用这种材质
它具有钢的特性,而灰铁相对其而言要差一些的,特别是延展性及抗压强度等!

楼主:

谢谢楼上大虾指点.
我的那个机座机加后检定尺寸没有变形主要是地面及两侧面的垂直及平行,面的形位好了后
加工的侧面的孔(镗床),然后再检定孔位尺寸,没问题后发的货.可是到客户那就有问题了,如笑笑先生所说,切削热导致变形应该在机加后问题就有了吧.
前两天没来,现在才看到,请教大虾!

网友:

那这种变形可能是内应力所引起的了,建议你加工前毛坯进行时效处理,必要时可进行退火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