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把CAD图型转换成MASTERCAM图型?

楼主(2006-06-01):
拜托大家告诉我这个问题

网友A:

画完图后在你的cad的存档里,把它的格式保存成在你的master caml里有的格式,然后在master can 里的档案-档案转换里去找,转换过来即可!

楼主(2006-07-14):

我已经试过了你说的方法,不行啊

网友(2008-03-01):
先把CAD另存为2000格式,然后在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画完图后在你的cad的存档里,把它的格式保存成在你的master caml里有的格式,然后在master can 里的档案-档案转换里去找,转换过来即可!

   方法很多,就看你怎么用了。

网友:
CAD图型?
2D还是3D,有没有图层要求???
加工的以IGS II有图层,曲面和实体数据更加完整
IGSI没有图层,曲面数据有可能破损,实体不支持
2D可以直接打开AUTOCAD2009以下版本的,打开格式要现在DF的,在下拉框选择

网友:
简单得很!master可以读出dwg格式.另存为dwg格式!

网友B(2008-05-21):
回复 网友C:

可以吗?我04的cad格式就是dwg,怎么转?

网友:
用MASTERCAM文件导入DWG格式的图形(先要确认你的MASTERCAM安装了这一模快,安装时有提示的),图形导入完成后就是MASTERCAM图形了-存储即可

网友(2008-06-25):
学会用CAD再来问吧
引用 网友B:
可以吗?我04的cad格式就是dwg,怎么转?

网友(2009-02-25):
必须把cad图另存为autocad2000格式的才可以转

网友(2009-04-03):
CAD二维图形保存为dxf格式,在MasterCAM  file   ,converters找Atodesk,点read  file ,打开保存的文件。

网友(2009-05-07):
可以吗?我也去试试。

网友:
我的CAD图怎么直接就能用MASTERCAM打开呢

网友:
简单得很!master可以读出dwg格式.另存为dwg格式!
引用 网友C:
masterCAM里面有个转换命令可以直接读取CAD文档的

网友:
把CAD另存为2000格式,然后在

网友(2009-06-10):
格式转化成对应能读的就行了咯

网友:
CAD保存为DXF格式,然后MASTER读出就行了

网友(2010-01-16):
冒是不能直接转吧

网友(2010-08-07):
我试过dwg转化成MASTERCAM但还是不行啊!

网友(2010-09-26):
只要是DWG的 都可以打打开

网友:
选DXF格式就行了 ····················

网友(2010-11-14):
可以在文件转换里找到CAD的格式

网友(2011-10-09):
另存为dwg格式!就可以了,,,,,,,,,,,,,,,,,,,,,,,,,,,

网友(2012-08-10):
我是用dwg格式。

网友:
看是哪个版本的MASTER了

网友(2012-09-19):
还真是不怎么懂   学习下

网友(2012-11-02):
一般的CAD 文件都可以直接转,如果不行的,用AUTOCAD打开图档,保存低版本的DXF格式,注意,文件名最好是数字就,不要用汉字,如果还不行,可以发给我试下/ @$ w5 a$ T) }, ]) m
QQ:541502574

网友:
一般的CAD 文件都可以直接转,如果不行的,用AUTOCAD打开图档,保存低版本的DXF格式,注意,文件名最好是数字就,不要用汉字,如果还不行,可以发给我试下
QQ:5415025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