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游标卡尺测量外锥轴向距离,为什么要减6.5?---[请教]

楼主(2006-06-01):
有个工件 外锥1.5度(半角)  测量两点的直径 和两点轴向高差 验算角度  师傅们总是把游标卡尺高差读数在减6.5再用反正切呢???

卡尺标准  哪大虾晓得啊

网友:

我估计6.5这个尺寸是由于卡尺所检测的面不是平面,所量实际尺寸偏大,故要减去。可以的话,把图纸传上来,一起研究研究。

网友:

能不能把问题说得更清楚点,老师傅是如何计算的,所用的卡尺是什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