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掘机液压系统软管设计---[实际问题,请教高手]

楼主(2006-06-01):
        我是搞挖掘机液压系统设计的。在设计软管的过程中,很容易出现设计的软管过长或过短的情况。虽然我用的是PROE的管道模块进行设计,但效果不理想。在此,向各位高手请教,有什么好的方法或经验能准确的设计出合适长度的软管来?

网友:

和楼主同样的困惑,没办法,我经常只好现场扣压

网友:

再仔细一点,再精确一点,再详细一点 把几何好好再深入一下

9 i4 v/ x8 ~# _+ i( e {

很久以前我们并没有什么PROE  ug  sw 我们不是一样设计吗?

网友:

高压软管的接头有好多形式:直头,铰接以及各种角度的弯头。其口径不一样接头的长也不一样。计算长度时要考虑软管弯曲是的半径不能太小。我们一般在CAD上作图得出长度。

网友(2006-07-30):

和楼主同样的困惑!经常是现场定!!

网友(2006-09-29):

2楼说的对,其实每一个厂家都无法准确的确定每一根软管的长度,有时需要来回的制作尝试.最好的办法就是现场进行测量后进行制作.我们就是采用这样的办法制作的.

网友:

设计时把管道弯曲的因素加进去,就会好了

网友(2006-12-10):

我也是现场测试

网友:

设计中往往难以确定的因素太多,如果不能把所有问题都考虑清楚,样机现场扣压是最好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