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哪些企业会需要水切割产品呢?

楼主(2006-06-01):
另外进口设备和国产的主要区别在哪里啊?

楼主:

怎么发帖的都是斑竹啊,看来这技术真的不大为人知啊

网友:

没有接触过,当然没有发言权。以前看过水射流切割钻石的记录片。它里面要添加磨料。 给我的感觉是加工高硬度,高精确性的物料时需要这种技术!!应该是制造精密仪器的企业需要吧!!如果用于普通加工,成本会太高!!!

网友:

很高兴你的参与!欢迎大家共同来推广这项技术。

水切割最适合的平面二维图形的板材(厚度在50mm以内)的切割。这里说的图形是任意形状的,比如在钢板上切割一条龙。由于水切割是冷态切割,切割过程中不产生热变形、加工应力等。所以水切割也非常适合于复合材料的切割(比如不同熔点的材料制成的复合材料)。由于   水切割的特点,在很多行业(几乎所有行业)都可得到应用。

国产水刀从1996年在南京大地诞生第一台水刀到现在总共走过了10年历程,期间经历很多技术改进,到目前已经进入快速推广期。目前国内总共大大小小有大概40家厂商在做设备。由于加工设备、制造工艺、材料等方面因素的限制,国产水刀和国外水刀相比还有较大差距,主要体现在:零部件的寿命、设备的稳定性、压力的稳定性、长期使用压力没有国外的高等。国产水刀以及整个中华的民族工业都需要很大显得进步提高。

网友:

请问:水切割与电火花线切割比哪个效率高?

网友:

水射流原理就是水滴石穿,水以自由落体的速度长时间的冲击石面而形成凹洞,而水切割则是将速度提至最大从而减少时间。添加磨料是为了增大水与工件的摩擦。
这种技术确实是适合贯穿性切割,而且可以作为水磨来用,它的精度应该是比较高的。但控制起来也会很困难,因为水是柔性体。不知道现在是否已经能够精确的控制切割深度????

网友:

6楼说的很专业,目前还没有解决精确控制切割深度的问题,只用于切穿。
水切割与电火花比,切割效率要远远高于电火花,但精度没有电火花高。

网友(2007-07-19):

目前排在前列的应用企业有:玻璃深加工行业\金属板材切割行业\地砖切割\汽车内饰件切割等单位.

网友:

石材切割

网友:

我们公司用于石材的切割~先用了一台~奥拓福的~烂的要命~公司原先就打算买个10来台的~先购这台不行,于是后面打算用大地的了~已经开始选购和了解了

网友:

should  stdudy deeply. many thing  to learn.

网友(2007-09-02):

3楼的朋友,水切割不能加工高精密的仪器及零部件,他适用于普通行业,可以加工一些精度要求不怎么高的零件,可以用于玻璃行业,钢材初加工等等!水切割的价格并没有线切割高,而且加工出的产品无变形等外因,但精度没有线切割的高!不过综合考虑还是水切割合适!

网友:

进口设备(精度高,效率高,设备的稳定性高)适合高质量要求的企业
国产设备(精度差,效率低,设备的稳定性差,但设备开始的投入低,可以避免在企业开始比较大的投资风险,可以先买台国产水切割来熟悉水切割技术,在产品要求的情况下,可以添置进口设备)适合一般企业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