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海水腐蚀密封圈的选材---[请教]

楼主(2006-06-01):
请教: 耐海水腐蚀密封圈的选材? 听说采用氟橡胶较好,请教采用氟橡胶静密封的沟槽需如何设计?

网友:

个人认为:从耐磨和耐腐蚀方面,氟橡胶不是最好的选择,同时成本较高。建议选择耐水聚氨酯(进口)。至于沟槽涉及要根据具体的使用工况和尺寸而定。

网友:

你要根据实际的工况选择沟槽的尺寸.可以参照国家标准.

网友(2012-02-15):
不错不错,学习了,都是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