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花键高频淬火---[求助]

楼主(2006-06-02):
各位专家、前辈、大侠:

    我现一产品内花键、外圆需淬火,如何克服变形问题??急!

网友(2006-07-11):

淬火时用工装夹紧,防止变形。

网友:

联系:flash4050@163.com.请提供图纸,材质报告单。我来解决。

网友(2006-10-19):

预先热处理,中间热处理,最终热处理
淬火后磨外圆,再慢走丝割花键

网友:

高频淬火需要调整电流功率以及扫描速度等参数
我遇见过对直径为52的外齿进行高频处理,结果有0.03~0.05的变形.
在正式量产前,应作试验,确定变形量,然后在高频前留一定余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