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能让液压油缸产生震动的系统?---[实际问题,求助]

楼主(2006-06-02):
我要做一个工程机械,工作装置要向下插入紧密的石碴堆,希望通过油缸活塞自身的往复震动让插入更轻松。希望有高人指点!

网友:

你可以参照液压凿岩机

网友(2006-07-25):

你可以登陆相关专利网站搜索液压 气动往复泵类技术资料。

网友:

可以参考液压破碎器的活塞往复运动原理

网友:

比例换向也可以考虑,相对而言更容易实现。

网友:

可参照破碎锤

网友(2008-04-05):
我建议你要参考下,液压破碎器,震动器,或者液压凿石机

网友:
凿岩机工作原理

  风动凿岩机是利用配气阀来改变压缩空气进入气缸的方向,从而使缸内活塞往复运动冲击钢钎凿击碎石的。
   蝶阀式峰动凿岩机工作原理(如图所示)。
  冲程工作情况(如图所示)
  当蝶型阀2关闭着阀座上的回程进气孔1而打开冲程进气孔4时,压缩空气进入到气缸上腔,推动活塞6向下运动,气缸下腔气的气体由排气口5排出。在活塞上端面越过排气口以后,气缸上腔排气,气缸下腔空气则被压缩,于是蝶阀在其左下面与右下面气压差的作用下进行摆动,关闭冲程进气孔4,打开回程进气孔1。使压缩空气改向气缸下腔流去。活塞在惯性作用下仍继续下行直到冲击到底。
  回程工作情况(如图所示)
   压缩空气由回程进气口1经气道进入气缸下腔,推动活塞上行,当活塞下端面越过排气口5后,气缸下腔排气,上腔余气被压缩。蝶阀的右下面和左下面压力差的作用下摆动,再次关闭回程进气孔1打开冲程进气孔4,活塞在惯性力作用下回程到顶。活塞在气缸内往复运动一次完成一个工作循环。活塞周而复始地往复运动,凿岩机即可进行凿岩工作。
内燃凿岩机由一只二冲程单缸汽油机、空压机和凿岩装置三部分组成。其工作原理(如图所示)。在一个气缸中同时装着发动机活塞3与冲击活塞7,在缸的小内孔中的两活塞之间构成燃烧室6,冲击活塞7又将气缸大内孔分隔成上、下两个压缩室9与8。
  当活塞3向左运动处于位置a)时,关闭了进排气口4、5,进入燃烧室6中的可燃混合气开始受压缩。此时冲击活塞7因有前面下压缩室8中的空气阻力,不会向前推移。活塞3继续向左运动到位置b)时,可燃混合气受压缩,压力大大增高,等到该活塞下行至下止点前一定位置,磁电机开始使火花塞点火,可燃混合气燃烧,产生高压,膨胀做功。此时活塞3继续向左运动到下止点,可燃混合气也正好是完全燃烧后而发出最高压力,于是冲击活塞7就在此高压作用下克服了压缩室8种的空气阻力,加速向前运动。(如图所示)中的位置c)所示。与此同时,下压缩室8中气体因被压缩而压力增高,打开排气阀,让部分气体排出,以减少对冲击活塞的运动阻力,使它能获得最大的冲击功,猛烈的冲击着钢杆,进行凿岩工作。
   当发动机活塞自下止点向右回行时(位置d),燃烧室6的容积逐渐增大,压力降低,等到打开排气口5和进气口4时,其中压力已低于压缩室8中的压力,于是冲击活塞在作完冲击功后也开始回行,一直回到最上的原始位置。
   发动机活塞在回程中,排气口5先被打开,使废气排入大气中。以后进气口才接着打开,曲轴箱中受压的可燃混合气就从进气口涌入燃室6中,此时进入的新鲜气流也有加速驱除废气的作用。这一过程称为换气过程(位置V)在此过程终了时,就算完成了一个工作循环。在此循环中,曲轴旋转一圈,发动机活塞和冲击活塞都往返移动两个行程,冲击活塞对钢钎冲击一次。以后发动机继续运转时,又周而复始着新的循环。
   液压凿岩机工作原理(如图所示)。该机主要由供油及配油系统、贮能系统、能量转换系统、减振及支承系统,以及作业工具系统等部分组成。冲击循环过程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由高压油源HP来的液压油进入柱塞P的下端C1腔,推动柱塞向上运行。
  第二阶段:柱塞P在上升过程中,将阀套D向上推动,直到定点位置,于是高压油经过阀套D与柱塞P之间的一个经过标定的进油口向C2腔供油,同时氮气贮能器隔膜M也向上压缩氮气进行贮能。
  第三阶段:当柱塞上端面受到的液体压力超过下端的液体压力时,力的不平衡使柱塞加速向下运动,同时贮能器提供快速运动所需的油量。在向下运动的过程中,柱塞将节流小孔O打开,使阀套D也下降。柱塞继续向下运动,一直到与破碎工具相碰产生打击为止。
  第四阶段:阀套D在向下运动过程中, 切断了向C2腔的供油,并使它与低压回油路BP相通,这样整个过程又回到初始位置。如此周而复始,使可自动进行连续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