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程序问题---[请教]

楼主(2006-06-02):
用宏程序如何编起使螺距2最终螺距4的螺纹?螺距要随长度的变化而变化。

网友:

你说的变螺距的加工吧,如果你用的是FANUC有这个指令没必要用到宏程序啊

网友(2010-03-19):
FANUC的那个指令有这个功能呀

网友(2012-07-10):
没有我用过g34机床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