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发那科系统的刀具半径补偿的使用

楼主(2006-06-02):
我是新人,我操作的是东芝BF_130A落地铣镗床,才几个月的时间,编程的时候最怕G41G42了,我老是分不清正负,望大侠们赐教,在下感激不尽!

楼主:

怎么没有人理我啊,郁闷啊!

网友:

因为太简单了

网友:

老大你不要说的太简单了
简单你说说说嘛
哪个大哥知道小弟请教了

网友:

呵呵,铣镗上的刀补很简单,只有在进行铣 加工时才会用到的,G41为左刀补,判断:沿加工方向(走刀方向)看,刀具在工件左侧的用G41,反之用G42了,刀位你不用设的,机床默认都是0,可在铣加上,只有铣刀才会用半径补偿,其刀位是0或9,是一个刀位。

网友:

G41G42要在第3轴的正向往负向看!

网友:

你  最 好 找个人做给你看一下  ,  要不然很容易混摇。      不过多做几次就好了。

网友:

问一下,FANUC车床用系统上面的G41。G42又怎么用呢,怎么在编
编程时又咋用呢?有没例子呢?在次感激万分啊

网友(2006-07-06):

光说你还是不会太明白的,最好是找个人现场给你示范 一下,那样你会更清楚

网友:

不要用刀补.

网友:

车床不要用刀补

网友(2006-12-20):

?哈!吓我一跳?

刚看到这个帖子,埋藏的这么深?

很乐意和网友谈谈此类问题:

A. 车床也要用刀补,只是不用铣床系统的G代码G43/G44/G49(长度).用刀具调用可以直接实现,

    举例:"T1234",在车床上代表:调用第"12"号刀+"34"号刀具偏置值.
. ] ~
B. 车床系统上G41/G42/G40(刀尖)补偿,

    我在另一帖中曾详细介绍,暂引用如下:

    1. 刀尖半径补偿的核心是为了提高最终的加工精度而设的;

    2. 鉴于实际加工过程的多样性,刀尖圆弧/中心尺寸的测量比较困难;

    3. 假想刀尖是解决上述问题的一个方法,有了假想刀尖的编程理念,就不需要楼主那样的对刀方法啦; 反之也可:正是有了

        楼主那样的想法,但鉴于实现时的困难,才诞生了假想刀尖的思路.

    4. 作为思路上的局部理解,刀尖半径补偿其实可参考数控铣床上的半径补偿的概念.

    5. 补充第4项:实际加工时,半径这个数的补偿值是随着加工的轨迹方向变化而随时变化的,仅仅不象铣床控制系统的有那

        么完善G代码罢了.

    6. 由第5项而推理,不难理解有那么多的假想刀尖方向的选择.

    另一答复:

    1. 所有"对刀"的实质目的只有一个:找到正确的刀具(圆心)位置.

    2. 正是由于车床不知道你刀具的外形,才要你输入假想刀尖方向(及半径).

    3. 试车法(有外装量具的情况下)测量的刀位点虽然好象不在刀片上,但实质是要找到刀具的准确加工位置(更趋向偏置/刀
+ V }) e3 g* T
        长补偿的概念).

    您所说的:"定在了试车法的位置再加一个R值?"是错误的!
 C/ i9 ^
    这实际上是两个概念.准确地讲:一个 是刀长,一个是刀尖的概念. 好比一把大斧(可能月牙铲更象),一个指斧子的把手

    柄部分)长度,一个指斧刃(铁器部分)的圆弧半径.并且,在数控系统中,要把这两个数放在不同的位置.

C. 回到您的题目上,G41左侧刀具半径补偿/G42右侧刀具半径补偿;在这个问题上可能很多人都困,我说的是讲的和听的,我只
 b- o
    想提醒以下几点:
 r
       1. 要注意机床本体坐标系.

       2. 要注意是刀动还是工件动.

       3. 即便是两台机床不一样,也没什么关系,记住其特殊性也就可以啦.

       4. 现在又讲起"正负"刀具半径补的概念啦,不说"左右",问题依旧.以我老人家看,且争呢.
 ^9 C5 b$ p( g
D. 相对正确的理解:  1. 在机床本体坐标符合相关标准的情况下.(以刀具方向认为)

                            2. 在刀具方向看来.
w3 X) o ?7 d+ c! p
                            3. G41为沿着刀具前进方向的左侧的刀具半径补偿;G42反之.

如果说的还行,希望遭受点表扬!

网友(2007-03-07):

好佩服数控散人师兄!我也是机械新手,因为没钱上培训班,就自己买了几本数车的书眯眯。看了快两年(平时工作中,时间紧的很呐)基本上还行,觉得不怎么难!但就是宏程序老是理解不了(郁闷)!

网友(2012-12-01):
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