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大赛赛前学习讨论区!!!!

楼主(2006-06-02):
期待已久的第二届数控大赛马上要开始了

 B3 G9 d

在这里我为大家开一个新区供大家学习交流!虽然我这次没参赛但是我希望能为各位参赛的选手帮点忙!还有论坛里的大虾们一起出来支持我们的论坛支持!!!!

我在这里将会为大家提供我所知道的最新信息!!大家有什么新消息也发出来!互相学习!

网友:

我想问一下有硬质合金刀切槽的时候,如何选择F值才能达到较好的光洁度(1.6)

广东省的高校选拔赛在本月22日,深圳举行...

楼主:

F我一般选择0.08-0.1的样子根据实际情况以及你的刀具怎样而定

网友:

一般的锥度加圆弧配合件(内外配合),如果没有用圆心编程在圆弧处都会
顶住使锥度无法完全配合,但两件配合长度公差是一两点丝,大家是用什么
办法解决的,大家因为一起讨论一下阿....

网友:

请问一下,用什么型号的不重磨合金刀切槽粗糙度较好呢?

网友:

我F值放到0.036还是很粗糙阿,最多6.3连3.2都没有

楼主:

你把主轴转速提高一些啊

网友:

我的模拟机床是使用主轴速度。。。500R/MIN

F=0.05

可以获得好的加工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锥度加圆弧配合件(内外配合),如果没有用圆心编程在圆弧处都会
顶住使锥度无法完全配合,但两件配合长度公差是一两点丝,大家是用什么
办法解决的,大家因为一起讨论一下阿....

还不完全理解你的意思,不过我想如果倒圆处没有要求,可以将圆锥轴上的倒圆半径取大点,圆锥孔的倒圆半径取较小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F值放到0.036还是很粗糙阿,最多6.3连3.2都没有

割断不是进给速度越慢越好的,进给速度过慢,容易引起类似于断续切削,反而影响表面质量。

请问你车的是什么材料啊?一般来说在不崩刀的情况下,取硬度值高一点的刀片,表面质量也会好点,但如果是车高韧性的材料,比如不锈钢之类的就不能用太硬的刀了,否则刀很容易崩掉!因为是用硬质合金,红硬性好,可以适当的提高转速。如果是车大轴,(45#)因为外圆与中间的线速度相差挺多,是不是能用恒线速加工呢,线速度在60米/分左右 把最高的转速设置在800~1000转左右,这个我也没试过,因为我单位车的轴都是在直径20以内的,

网友:

我转速已经放到800转了,排屑很顺利但就是光洁度不行

网友:

我现在也是用修改圆弧大小的方法,不知道各位高手还有没有其它更理想的方法呢.
望赐教.....

楼主:

转速可以上到1200左右试一下

网友:

我已经放到1300效果还不是理想阿,槽底的粗糙度很差阿....

网友:

参加大赛啊

网友:

小弟最近参加了数控维修工四级的培训,请教各位谁有题库啊?

网友:

到下载专区,那里有题库吧,数控栏目里也有题库好像。自己去找了。

网友:

学习观望中

网友(2006-07-02):

有题库吗

网友:

刀具刀尖的图孤角会直接影响圆孤的大小,我建议大家可以用修改编程里面的R值的大小,一般改大一些.不会是否合乎你自己的尺寸要求,就是孤规量了....希望大家对我的提议提个意见!

网友:

留精车余量,然后提高转速,用慢点的进给量车削可以吗?如果还是不行的话...或者是刀具问题了..应该要配合材料选择刀具!

网友:

F0.08~0.03,转速也不应该太高,最好有1到2秒的停顿。那样效果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用什么型号的不重磨合金刀切槽粗糙度较好呢?

    刀片               宽度        形式                          材质       厂家

切槽刀片 1.45 MGTR43145 UTI20T 三菱
切槽刀片 1.7 MGTR43170 UTI20T 三菱
切槽刀片 1.75 MGTR43175 NX55 三菱
切槽刀片 2.0 MGTR43200 UTI20T 三菱
切槽刀片 3.0 MGTR43300 UTI20T 三菱

我觉得这几种比较好,比较耐用,加工的光洁度好。

网友:

是啊是啊,我也觉得是刀具的问题了,看看有没有其他问题,别总找程序的问题。

22楼说的有道理,刀尖的角度会直接影响到加工工件的R角。应该注意!

网友:

12楼的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啊?有空给我发个邮件啊。我们联系联系~

网友:

下个月的月底,湖南省的全国数控大赛选择赛就要在长沙。
宋高级技术,能否指教一翻,介绍你那成功的经验,给我。

网友:

请问硬质合金直径10的四刃铣刀切45钢HRC26左右能切多少?F和S能打多少?谢谢!

网友(2006-08-04):

我是新来的给我数控加工中心的仿真软件
我的邮箱是yulin3192@56.com  QQ:442515199

网友:

我为这次大赛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前期重点放在理论与软件上,因为上一次大赛首先就要先过这两关,这两关过不去是不给参加比赛的。本人也认为大赛的目的对个人而言是一个提高自己的机会,对单位而言是对职工的一次技术提升,何乐而不为。可笑的是,单位的决策者们并不给我们这次难得的机会,而是分配给我们两个名额,并煞有介事地考了一次实操且理论与软件都不考。!这又如何体现公平。郁闷!郁闷!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位大哥有关于宏程序的书或者例题啊 ,电子版的,能不能发给我啊 ,我的邮箱hotlanmeng@163.com我的QQ是251787416 很高高兴和大家交流,

网友:

再来一个,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刚接触数控不久,学习中。

网友:

华中系统的宏程序,宋老师您有资料吗?!?

网友:

广东省的选拔赛在本月二十五日正式落下帷幕,
代表广东省参加全国决赛的二十一位选手也一一出炉!

网友(2006-09-11):

机床的不同很多的参数都是不一样的呀。

网友:

楼主你好 我是刚学的 数控专业 现在每天只是上课  想成为技师 有希望吗?  学校办的名义上叫 技师班 但我感觉  一个高中毕业生能在3年半的时间 考上技师吗?  我怕到时连技工都 不如啊...
   我想知道  学数控开的是 几门课呀?  我们现在开的 工程数学  电工与电子技术
机械绘图 机械基础 工程力学.    这些课都很重要吗?
  我想借楼主人气  认一位师傅  想收我做徒弟的+我Q吧 117262700

网友:

请问有没有讨论冲床的啊?

网友(2006-10-16):

粗糙度光靠纸上谈兵是不可以滴,跟加工材料,刀具,工装,机床都有一定因素的,不过最关键的还是加工参数

哎,说了也是跟没说的一样,这个问题不好回答,不是说复杂是俺不了解你机床的性能,加工材料,刀具

还是跟没说的一样,俺建议你自己根据实际情况试试

老兄这样的问题就别拿来难为人啦

网友:

想成为技师的脚踏实地,在工厂一线实际磨练磨练,技术经验最重要

网友:

想成为真正的技师没有实际工作经验是不可能的,最多只是拿到一下证书而已!
一起加油吧!

网友(2006-11-16):

我也是新来的...谁有 数控车床  跟 加工中心 的仿真软件 送我几个...谢谢了...QQ416021119  信箱 999700414@163.com

网友:

那放到1500
 呵呵·~~~

网友(2010-04-02):
现在准备第四届全国数控大赛了,比前几届有什么不同要求?

网友:
回复 网友D:
在槽底加个暂停指令试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