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容器 端头法兰盘用10个8.8级的M18的双头螺栓够吗--[请教]

楼主(2006-06-02):
请教:

 F0 D

内径82 压力70Mpa 温度160度的容器 端头法兰盘用10个8.8级的M18的双头螺栓够不够啊

因为位置不够 老板说够了 我觉的有点悬

网友:
Re: 这样的容器 端头法兰盘用10个8.8级的M18的双头螺栓够不够?---[请教]

那这位兄弟你可以计算校正一下啊

楼主:
Re: 这样的容器 端头法兰盘用10个8.8级的M18的双头螺栓够不够?---[请教]

总受力是37吨 资料上有35#钢单颗螺栓 M16控制预紧力能承受2.4吨 M20控制预紧力能承受4吨 没有M18的 通过计算螺纹牙的强度来校核就怕不准

楼主:

主要是要选的系数太多了 搞不清怎么选系数 系数选的不一样 结果可能差的远了 所以我想请教一下有经验的朋友

网友:

用8个M18螺纹够了,它最大可承载92Mpa。

楼主:

谢谢笑笑先生 不过我想问一下 你的依据是什么

网友:

我从国家坚固件标准中查得单根螺栓可承载115000N,通过计算就可得出

网友(2006-07-27):

主要是要选的系数太多了 搞不清怎么选系数 系数选的不一样 结果可能差的远了 所以我想请教一下有经验的朋友.

说的很多,

千万别以为计算何以解决任何问题,也不要完全依赖标准.

内径82 压力70Mpa 温度160度的容器 端头法兰盘用10个8.8级的M18的双头螺栓,如果在压力脉动很小的情况下,应该是可以的.
但一定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做机械设计是一个很综合的工作,特别是压力容器,千万小心!
你设计的容器是什么介质?有无冲击载荷?是否在震动的工作环境?如果泄露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你考虑过螺栓的分布吗?

切记:计算只是一个辅助手段!

网友:

我觉的8楼说的有道理。如果是密封的高温液体或气体,最好能设个压力开关控制一个卸压阀,这样设备才有安全保障。

网友:

支持八楼的观点,精辟,全面.

网友:

用GB150法兰计算那一章算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Re: 这样的容器 端头法兰盘用10个8.8级的M18的双头螺栓够不够?---[请教]

M18是第二系列的螺纹

网友:

8楼考虑的很全面,我当时计算是按静载计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