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正在做液压系统设计 如何选择冷却器--[请教]

楼主(2006-06-02):
我正在做液压系统设计 在选择冷却器这一环节上 不太会

请各位指教

网友:

你应该根据各个部件的工作情况计算出总的发热量,然后根据发热量计算出冷却器的散热面积,一般的液压设计手册上都有例题,你可以看一下。

网友(2006-12-19):

在工况不是很清楚的情况下可以进行冷却功率的估算,一般节流系统的最大功率不超过2/3,因此冷却功率可选择电机功率的30%到100%.

网友:

冷却器的选择和你设计的系统工况有很大的关系,如果你的系统属于带压间歇时间较长的,那末即使功率较大也不必设置冷却器。反之功率虽小,但属于连续工作的,最好设置冷却器。我认为冷却器的散热面积大小选择主要还是看个人经验,因为按照目前设计手册上讲的公式里面好多参数无法确定,即使你算出来也不一定准确。

网友:

楼上说得有道理。同时可以根据冷却器的样本上的推荐参数来选择。对于小功率系统,最好用风冷,毕竟很经济。对于大功率系统,就要考虑用水冷却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