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阀门可有效解决问题?

楼主(2006-06-02):
用不锈钢水泵循环输送20%,90℃NaOH溶液,和零件反应生成硅酸钠,该温度下无色透明.当温度降低后,发现生成絮状沉淀物,管路连接阀门堵住,无法打开.请问哪种阀门可有效解决问题?

网友:
Re:哪种阀门可有效解决问题

 1、可能与阀的材料有关,可以选用马氏体/铁素体/奥氏体不锈钢的阀门,这些材料就是耐NaOH溶液的,不会与零件发持反应; 2、还有可能是阀门的开启高度太小了,可以选用闸阀,因为闸阀是全开行式的,对NaOH溶液不产生阻力。

楼主:

材质上SUS316的阀门就没有问题,关键是絮状沉淀物使阀门堵塞

网友:

阀门内表明做改性处理,通过离子渗的办法,渗入其他材料,改变金属本体的电化学性能,即可解决,可能要试一下,应该渗什么是关键,没见沉积物的形式,只能粗论。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这道工序需要液体原料与零件发生发应;然而反应后必然会生成絮状沉积物;沉积物会导致阀门堵塞;现在你想知道用什么阀门可以解决絮状物堵塞的问题,我这样理解对吗?

楼主:

5楼高见。主要受温度影响,90度左右和清水一样,80度左右就会有结晶物出现,主要堆积在阀门内,导致阀门无法打开。

网友:

楼主,你们管路的通径是多少

楼主:

1 1/2"不锈钢水管

网友:

你们用的是不是直通式截止阀,那可以考虑用不锈钢闸阀,通径用DN50的,公称压力为1.0MPa

网友:

可不可以选用不锈钢球阀>>

网友:

是与泵的材料反应吗,,(90℃)该温度下无色透明,往前输送,当温度降低后,发现生成絮状沉淀物,阀门被堵?

楼主:

1 1/2"不锈钢球阀,不锈钢水泵;不是与阀门或泵发生反应,主要是温度降低时沉淀物的出现

网友:

恒温——加个温度控制,呵呵

楼主(2006-07-03):

谢谢各位楼主的关注,经和业内的专业人士请教,发现用保温泵(使用高温水或蒸汽保温)和保温阀门可有效解决问题,就是成本高了点,下次做设备时可实际应用一下,看看效果如何。

网友:

我觉得用大一点口径的闸阀会好一些.还有用个控温器,这样应该可以解决的.

网友:

解决就好,保温阀门的结构原理是怎么样的,楼主能不能说来听听,让我长长见识

楼主:

我也是听供应商介绍了一下,大概就是给一种特制的阀门或泵通入循环热水或蒸汽,还没实际使用。

网友(2006-09-05):

没下文了?
给我们看看保温阀门长啥样子呀......

网友:

我觉得采用电伴热和蒸气伴热的阀门应该能解决此问题

网友:

电伴热和蒸气伴热的阀门图片

网友(2006-10-09):

个人认为:用电动球阀应该会好些,但尺寸最好要大一些(建议DN40以上),阀门设计位置尽量避免垂直,以免与沉积物自然沉淀;最好的办法是在阀门的前面加一个可方便拆卸的过滤器,这时候,选择阀门的余地就大了.

网友:
可以考虑球阀

关键是因该弄清楚,硅酸钠是如何产生的,泵体材料有没有问题?,碱性介质现在而言材料是可以解决的

网友:
Re: 可以考虑球阀

楼上说的保温阀是一个路子,但要考虑泵与阀门的距离,如果太远,设置保温阀也没用

网友:
Re: 可以考虑球阀

保温阀类似于夹套阀,在外套里通入其它保温介质使通过阀门流道的介质温度保持基本不变

网友(2008-06-28):
保温阀门

保温阀就是在阀门外面包一层钢板,然后把蒸气或温水从隔层里面不停的循坏流动。我们公司有时就做到这样的阀门。